[家电] 拆一个小米空调遥控器,看看有没有加背光的地方

楼主(2023-09-04):
先吐槽 :小米你也太抠了  遥控器的显示屏连背光都没有 (图1 这个别人的遥控器 有背光,应该是前面的版本)

楼主:
那就拆我的便宜遥控器吧 看能不能加个背光灯  先看背面 光秃秃

楼主:
正面也没有加灯光的地方

楼主:
屏幕下面两个插孔和遥控器的红外灯线路是连一起的   应该不是用来做背光灯的吧

网友:
不是牛市芯片也不错了

网友:
没有背光也可以看得清楚,看上去字还是挺大的。

网友:
带背光费电...

==============

网友:
之前把遥控器加背光,串联个开关,就是有点费电

网友:
聊胜于无吧,一般温度设定好了每次只需按一下电源键就可以了

网友:
加背光有点费电。

网友:
觉得背光是个鸡肋,费电

网友:
小米第一台空调做工和堆料最好最变态,虽然三级能耗,体验秒杀任何一台后来者

网友:
没有用过带背光的空调遥控板

网友:
没有用过带背光的空调遥控板+1

网友:
遥控器做工不错,硬封芯片好。

网友:
加背光有何用?,晚上不停调温度

网友:
1个楼一张图,你累不累

网友:
富士通 带翻盖 带中文显示的遥控器 好带感

网友:
还是个硬封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
米家的东西颜值都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