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jms578奥睿科硬盘盒无反应灯长亮,如何刷机修复

楼主(2023-09-04):
奥睿科的硬盘盒,板号2139u3刷错固件,不识别,插电脑上识别不出来,用工具也识别不出芯片,串口找不到该设备,如何刷机修复

网友:
问卖家,或者换新的...

=============

网友A:
比较不道德的搞法,再去下单一个同款,买上运费险,收到了换主板,然后说新的有问题,申请退货

网友:
一般来说将flash的数据脚对地短路让主控加载不了固件就行

网友:
跟U盘的处理方式类似,找到IC将2个DATA脚短接,上电就可以识别了。

楼主:
8脚闪存短接了没反应,插上去一直亮蓝灯,短接34时有时会两个灯一起亮,有时候会一个灯也不亮,上固件不识别,sart灰色无法点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不道德的搞法,再去下单一个同款,买上运费险,收到了换主板,然后说新的有问题,申请退货 ...

你这样搞,坛友都鄙视你

网友:
实在不行拆下存储芯片编程器写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搞,坛友都鄙视你

我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会!

你爱会不会,关我什么事,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