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可联机的电流采集器

楼主(2023-09-04):
分享一个我多年以前做的小玩意,当时是用于测量手机的平均电流,原理比较简单,用的icl7135加51单片机采集数据,然后通过串口输出,上位机是直接用的UT60A万用表的上位机软件,通讯协议网上有公开过,所以直接拿来用了。
这是焊好的样子,两个夹子就是电流接口,USB是直接用现成的USB转串口线,当时网上还不流行升压模块,用的MC34063加电感做的升压和负压转换的电路,因为运放和7135都需要负压的,电流采样放大用的申请的LT1013运放,实际只需要一级放大就够了。

因为手头的F115C只能测到1mA,将就用下,做个对比,感觉精度还行。
1mA

8mA

181mA

235mA

250mA

500mA

最后是源代码和通讯协议也发上来,毕竟好多年没有再看过了(当时电脑系统还是XP),难免会有错误,还请轻拍。

网友A:
请问,有没有那种,可以检测充电电路电流的电路?

界面看着很舒服,大厂产品
51的代码多吗?

网友:
看着就很复杂

网友B:
被测电流点相对于笔记本有共模电压时候,是不是得浮空笔记本地(例如用电池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测电流点相对于笔记本有共模电压时候,是不是得浮空笔记本地(例如用电池工作)? ...

是的,因为测量电路供电是用的usb的电源,如果跟测量电路有压差可能会出现短路,只要保证共地或者有一方是浮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界面看着很舒服,大厂产品
51的代码多吗?

没想到附件设置不收费还会扣这么多家元,我自己下自己的附件都一样扣,这个真是够绝,让大家都不敢下载了。代码很简单,串口通讯是现成的代码,通讯协议是类似数码管取码的那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