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andy 德意2512;煤气灶升级天燃气,内圈孔径∅1.5mm、外∅2.5mm。海尔、万...

楼主(2023-09-04):
燃气公司煤气升级天然气,又创收一批GDP。
因为炉盘不错的可以换喷嘴,得意炉具有十五年了,之前家里不做饭,闲置了十年。
好奇两种气体的区别,拆解测量下。因为橱柜700×400开孔,所以选择的受限了,千元以上的。。。

网友:
自己用转头扩大一点不行吗

网友:
天然气热值比石油气低,所以要更大的气孔更大的出气量弥补热值低的缺点,换气咀相对简单可靠,自己扩孔要准确。

网友:
据说喷嘴扩大就行

网友:
液化气灶和天然气灶的主要区别就是喷嘴孔径不同,愿意的话,找钻头扩一下孔径即可,网上也有相应喷嘴出售。

网友:
学习到了,一直挺疑惑为啥不能通用

网友:
买喷嘴 +螺纹胶
总觉得自己扩孔,精度不行

网友:
没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燃气灶我觉得不锈钢没有玻璃台面好做清洁,两款都用过,一个灶1700+差不多我的三个了。

网友:
燃气公司不提供火嘴啊?

楼主:
最后1000米选的海尔不锈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闲置可惜,楼主要不上就发我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1000米选的海尔不锈钢

玻璃的好清洁,不会生锈,就是会碎

网友:
我也比较喜欢直火灶,听说直火适合平底锅,旋火适合球型锅

网友:
又涨姿势了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上次检查俺偷懒就直接叫燃气公司的人帮忙换了,管子接头等都叫他做的

网友:
长知识了,液化石油气压力大,出气孔小,天然气压力小出气孔大

网友:
“燃气公司煤气升级天然气,又创收一批GDP” 总结的真 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