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废物再利用,做个手机散热器v1.0(风冷)

楼主(2023-09-05):
    最近在玩一个情怀游戏,用苹果7P天天挂机,因为电池健康度一般,一直插着充电器,手机非常的烫,一热CPU会降频,游戏就卡啊卡的

    因为7P是金属后盖不支持无线充电,但是后盖导热效果一般,摄像头附近非常烫后壳下半部温度却不高

    先是换了个背面裸露的壳子(实际就是个边框式的),没啥效果
    考虑到原机金属壳自身导热一般,按照保护边框中间空出来的位置买了个小散热板让整个外壳都参与散热,为了不影响携带(散热板是双面胶粘上的,反正没有无线充电),散热板没买有很大散热鳍的,效果也不行
    又买了个半导体散热器,这回散热没问题了,就是有点厚,携带不方便,而且我想放家里一个放单位一个,就省着来回拿着

    后来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显卡散热器,是05年买的电脑显卡上的,华硕6600GT,好像是因为风扇不行了,傻了吧唧的直接连散热器整个换了,回家翻箱倒柜找了出来,往手机上一比划,大小还真合适,带回单位洗刷刷,原风扇拆开又加了点机油,能转但是噪音大,立马买了一个新风扇、TYPE C母座、导热垫、绑带等,先做个风冷的试试,效果不行再加半导体制冷片,下面上图:

1、这是刷干净的散热器

2、本次购买的小零件,金属扣绑带8.5元、100mm*100mm*1mm导热贴(单面有胶)3.70元、直径45mm等边孔距26mm厚度10mm滚珠轴承风扇15.00元、TYPE C母座4.90元,共计花费32.10元(其实够买一个新的半导体散热器了)。
这里我选的是滚珠轴承的风扇,因为打算直接插手机充电器供电5V,而这个尺寸的风扇都是12V的,理论上滚珠轴承要比含油的噪音大但是摩擦力小,普通的怕5V电压启动不了,反正电压低转的慢,噪音应该不用考虑

3、新旧风扇对比

4、接下来就是本次工程的难点,给母座开孔,小了装不进去,大了会松动,本打算直接用锯子锯,不太好操作,直接电烙铁开孔小锉刀修边

5、母座的卡扣不是可按压的,直接切断掰开,大一点的那个母座是4线的,把信号线剪断用不上。保险起见,缝隙点一点502防止松动。装了两个母座是因为手机不同方向使用时插电源线比较方便,7P不支持快充,用一根三头充电线,既给手机充电又能给散热器供电,省事
一大一小母座的长度正好顶在散热鳍的侧面,特别的正好,你们说巧不巧

6、防止电线翘起刮到扇叶,用油性胶固定了一下

7、装好后,正负线头分开并联焊一下,热缩管一套,往回一塞就搞定啦

8、因为打算带着边框壳子用,散热器放上后和原来的散热片之间有不到1mm的空隙,考虑到导热垫有一定的可压缩性,买了1mm厚度的,免得以后压扁扁了又接触不到。大概裁剪了一下,留出两边会碰到保护壳的地方并且把螺丝都露出来,方便以后再次拆开改造

9、最终成品效果哈哈哈哈,比成品的半导体散热器薄很多,导热贴本身略有粘性,加上绑带的辅助,还是很牢固的,拆卸也方便,风扇高度比外壳略低碰不到绑带,但是手按不行,等我找找有没有这么大的保护盖买一个,暂时先这么用着了
我没有测温枪,手机越狱了安兔兔也运行不了,试了下FlyJB不能屏蔽,先玩几天看看效果吧,我也不要求手机温度非得降到冰凉冰凉的,只要CPU不降频就行

10、施工现场一览,本次瞎搞共耗时4小时。。。工时费可以买一堆成品半导体散热器了,但是买不到我自己动手的乐趣,主要是开孔要折磨疯我这个强迫症了

求助:我不懂电路,有买家评论说这个风扇可以从12V改为5V的,麻烦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风扇怎么改?如果可以的话,我打算再加个切换开关就相当于有高低档了,先谢谢各位啦~
另外哪有卖那种可伸缩的夹子?直接把散热器夹在手机上,拆装也方便,比绑带看着还能好看点

PS:如果光靠风冷还不行的话,我就把原散热片拆掉,中间空隙估计可以塞进去半导体散热片,到时候就是v2.0了,敬请期待~(也可能不会有,要么是我懒得搞就直接再买个成品的半导体散热器,要么就是现在这样已经可以保证CPU不降频了)

更新: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5237-1-1.html

网友A:
做的很漂亮,如果不是非要手持的话有个小风扇吹着就可以了

网友B:
显卡风扇是12V的   U口是5V,  你需要一个升压模块或  “改风扇绕组, 线圈两两并。。。”

网友C:
不要风扇应该也可以吧。母座不错,也买点备用。

网友D:
半导体散热背夹最便宜的18元包邮他不香吗

网友E:
那有没有可能是手机主板和背壳之间的导热胶失效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漂亮,如果不是非要手持的话有个小风扇吹着就可以了

是的,这不是为了把那个散热器利用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风扇是12V的   U口是5V,  你需要一个升压模块或  “改风扇绕组, 线圈两两并。。。”  ...

散热器里面没有地方塞升压模块,放在外面还不好看,我看风扇的两根线中间还有个触点,不知道是不是预留的5V供电的,因为看买家评论说的应该是改动挺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风扇应该也可以吧。母座不错,也买点备用。

被动散热还是差点意思,室温低的话可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半导体散热背夹最便宜的18元包邮他不香吗

香啊,但是我觉得网上卖的成品都太厚了,携带不方便,主要是手里有这么个散热器可以利用下,寻找自己动手的乐趣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有没有可能是手机主板和背壳之间的导热胶失效了呢?

就没有导热胶,我拆开看过,单纯的就是设计问题,外壳自身导热性能太差

网友F:
这个可以量产了啊,真漂亮,佩服大神手工

网友:
这个废物再利用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量产了啊,真漂亮,佩服大神手工

量产不了,这散热器年头太多买不到了,还是买个现成的半导体散热器比较划算

网友:
我都是用湿毛巾捂住用,水冷的,效果一流。

网友(2024-01-16):
这个DIY做得太妙了,可以和网上的成品一较高下了。

网友:
记得用一代小米的时候,那家伙真的烫啊!真心想给他装个散热器

网友(2024-04-04):
支持 等升级版

网友:
买个调速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