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Air2 64G扩容128G,难道扩的也是情怀!

楼主(2023-09-05):
接修邻居一台iPad Air2 64G要扩容128G,都给讲了扩容的跨度小必要性不大,她非要扩,另说要插充电线才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一拔充电线很快就自动关机了

拆机先准备更换电池

换上新电池后取下主板屏蔽罩,电池连接器处要用塑料片隔开断电

扩容拆硬盘准备中,来张特写,闪迪的64G TLC

这里我采用不拆主板进行手术,快克861直风枪350度拆下硬盘(拆前先割下边胶)

编程器先备份原硬盘的底层,再写入新的海力士128G TLC nand flash(硬盘)

给新硬盘植好锡球

吉之荣旋风枪330度焊好128G硬盘

清洗干净主板

新的128G硬盘来张特写

准备装机,内部清理干净,我修过的机基本是保持拆机时的原样,不会使内部变得更糟糕

因是老机型CPU,须用苹果系统去刷机,WIN系统中会刷机失败(无论是用iTunes或爱思助手)

刷机成功后,在WIN系统下爱思检测下,扩容机,更换过电池

此机最新系统目前只能到15.7.8

完美扩容到128G

满足了邻居的要求,这也扩的是情怀吗?屏钢化膜有些碎裂,手上无膜,就没更换了!
END

网友A:
或许这就是老一辈人的思想,缝缝补补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许这就是老一辈人的思想,缝缝补补还能用。。。。

也可能暂时经济拮据,还能用就先用着吧

网友B:
既然都是扩容,也不差那一点钱,最起码也要256G起步嘛!

网友:
屏幕背光老化了,也可以换了。

网友C:
这机成色不怎么样

网友D:
话说我家里好像也有一台iPad Air2,不过成色比这个好多了,新机开始又是膜又是套,最近半年没见了,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了,硬件尚可,软件给你计划性报废,什么都装不了,可能要下去陪雷克斯或库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成色不怎么样

成色可以的,只是钢化膜坏了好难看,显示屏边上有点暗斑,其它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我家里好像也有一台iPad Air2,不过成色比这个好多了,新机开始又是膜又是套,最近半年没见了,不知道 ...

大部分软件都还可以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是扩容,也不差那一点钱,最起码也要256G起步嘛!

这机型没有256G,最大128G,不然肯定256G

网友E:
如果买新的,旧的就闲置了,所以还是扩容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买新的,旧的就闲置了,所以还是扩容划算。

相对买新的肯定划算,否则就闲置浪费了,变成无用品

网友F:
手里有一台2014年买的Air1代,平时躺床上看电视用。电池不行了全程插着充电器。机器很卡,不知道换块电池能不能缓解卡的问题。安卓机电池不行了CPU会降频运行导致卡顿,换新电池就好了。不知道苹果的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现在的平板好像没什么大用了。

网友:
扩容的钱估计有二手机子的一半价格了吧,不过比新买还是便宜

网友:
俺的ipad air2也还在服役
本来打算换个m2的 结果后来离职了就没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里有一台2014年买的Air1代,平时躺床上看电视用。电池不行了全程插着充电器。机器很卡,不知道换块电池能 ...

苹果的更恶心,我也有一台air2,128G当时的最高配置了,这个机器两年前就开始出现难充电,什么都没改的情况,用原配充电线还老是会提示不是原配件,自动断开连接不能充电。最后今年6月发现被苹果以我很久没使用账号为由锁了我账号,连开屏都不行,最后申诉好了账号但是ipad当时锁屏期间断电造成断开wifi变成死锁,最后用爱斯还原顺便勾了什么优化电池这个选项,现在竟然电池也好用了,充电再不会出现说不是原配件造成自动断开补充电的现象,就是电池的问题估计苹果系统内部有什么限制,会搞这样的恶劣操作

网友:
技术真好啊,羡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