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水族循环泵看看

楼主(2023-09-05):
家里的小泵不工作了,220V的,也不知道为啥不动了,拆了看看吧,结果打开盖子,里边灌的硬胶,只能破坏了,可惜,破坏都不好拆,外壳韧性很大,无奈上了手钻,钻了一排孔,又上大锤,十几次后终于开口了,一点一点扒开了。上了钳子,把硬胶给夹碎了,电机主体出来了,连个轴承也没有。这也算是是无刷电机?

网友:
这个比较差,好点的,中间是个陶瓷的轴,转起来几乎没有声音,也不容易堵。这个比较差,好点的,中间是个陶瓷的轴,转起来几乎没有声音,也不容易堵。这个比较差,好点的,中间是个陶瓷的轴,转起来几乎没有声音,也不容易堵。

网友:
嘿嘿

  这就是中国制造

网友:
一次性的设计,好商品!但不是好产品。久经耐用的好产品,不是好商品。

网友:
高级品,防拆卸的,免得别人仿制

网友:
胶起防水作用

网友:
防水设计,就是利用电磁铁芯产生振动带动振膜产生负压抽水。

网友A:
这个转动原理和钟表里的那个电机类似

网友:
这个容易坏,

网友:
一次性产品

网友:
没看出是什么泵,叶轮泵还是膜片

网友B:
这是罩极式电动机

网友:
我也用坏过几个了,都是电源线水里泡久了氧化脆硬裂掉然后就坏了。这个没有轴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转动原理和钟表里的那个电机类似

这个算不上转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罩极式电动机

好像还不是罩极
我拆开过,转子是磁铁的,但这个电机感觉着不是在转,而是往复震动,能过震动把水通过叶轮结构甩出去,有点离心水泵的意思

网友:
粉碎性开拆。

网友:
用在水里的东西,防水很重要,必须灌胶

网友:
看着还不如我之前那个破水泵,那个好歹还是转子带个直片叶轮用来甩水,顺带吸空气

网友:
粉身碎骨了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