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PPO reno5 k更换后盖

楼主(2023-09-05):
一台OPPO reno5 k

摔得不巧,后盖一角碎裂

不是表面伤,容易进水

某宝42元购入后盖,带镜框的。四周有贴合的双面胶

加热台95度软化双面胶

塑料片划开

替换后盖基本一致

手机上残胶清理干净

双面胶覆膜去除

对位贴上,再加热台软化加强。

网友A:
是我就不换了,玻璃后盖换了还是要摔碎,以后买就绕道

网友:
又见双电芯。

网友B:
OPPO的后盖和屏幕用的都是胶水安装的;胶水有那么好?

网友:
玻璃后盖还是容易摔碎。

网友:
老婆的手机后盖也碎了,不过碎出的花纹很艺术,我觉得不用换,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就不换了,玻璃后盖换了还是要摔碎,以后买就绕道

加个边沿突出些的气囊壳还是不容易碎的

楼主:
充电快些还是很给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PO的后盖和屏幕用的都是胶水安装的;胶水有那么好?

胶水,胶圈能防水

网友:
我反正是不会换的~,又不影响使用,还要装一个手机壳,到时候直接换新的手机

网友:
还是喜欢CNC铝后盖,散热好,重量轻,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种机了

网友:
后盖用双面胶,胶水粘得很牢。卡扣的设计少见了

网友:
带个壳  完全无视,玻璃没掉,就不需要换

网友:
我是习惯性的套个气泡膜保护套,摔过两次了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要是我就带个套,无视他。

网友:
偶的手机还没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