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粉末冶金法,制造烙铁头的典型特征。

楼主(2023-09-05):
最经典 , 最典型的 就是白光900M-T-K 。不同材料的收缩率 ,造就了经典外形特征。个人观点,不作为辨别的依据。辨别真假请找正规代理商。或以代理商出货标准为据。

网友:
能否具体点解释?

网友:
看不出来,对材料学不懂

网友A:
没看懂,楼主解释解释?

网友:
如何辨别还请楼主释疑。

楼主:
仅供参考 ,不作为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楼主解释解释?

我瞎说的  ,这玩意没法解释。

楼主:
材料不同 烧结后的收缩率不同,铜收缩率比铁合金大,就会出现这种内凹造型。而电镀法生产的。就不会产生这种内凹。

网友B:
现在生产的不都是内紫铜,然后多层厚镀层工艺的烙铁头,还有粉末冶金工艺的?不知道是怎么解决导热和耐烧蚀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生产的不都是内紫铜,然后多层厚镀层工艺的烙铁头,还有粉末冶金工艺的?不知道是怎么解决导热和耐烧蚀 ...

粉末冶金 可以保证合金的纯度 ,耐腐蚀耐氧化性能更优秀。烧结成的一体会比电镀的导热更好。模具成本高 ,生产成本低。

楼主:
遇到这种随机带小坑的K ,可以适当搞点玩玩 。这种是烧出大形 又用磨机修形的 也是粉末冶金的。

网友:
涨知识反正一年也就用一会

网友:
好像区别挺大, 我用高频203的, 烙铁头有比较吗?学习一下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C:
冲压就能成型的东西为什么要用粉末冶金工艺?哪个是工作相?哪个是粘接相?有什么问题是必须用粉末冶金工艺才能解决的?麻烦先去了解下粉末冶金工艺

网友:
精细的坑洼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压就能成型的东西为什么要用粉末冶金工艺?哪个是工作相?哪个是粘接相?有什么问题是必须用粉末冶金工艺 ...

你牛 你能冲压 900m 烙铁头 。真厉害。

网友:
CN1973576B - 白光株式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