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次很纠结的经历

楼主(2023-09-05):
在修频谱仪数字板的时候,发现二电容烧黑,本以为拆下后测量量各支路供电有无短,发现一路在路不通电情况下为0欧为短路状态,当用短路电流大法加上电流时才1A电流电压不变,说明支路没有问题,这个打脸的够狠的。

网友A:
老板又有电子垃圾回收渠道,又能自己搞维修,真是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又有电子垃圾回收渠道,又能自己搞维修,真是不简单

人情事故,玩的开心即可。

网友B:
0欧为短路状态,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0欧为短路状态,哪里有问题?

应该是内部电路的问题,加电后呈现的高阻状态,断电后不一样。具体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