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创见2246XT改2246EN 上NW582 1TB

楼主(2023-09-05):
手头上的颗粒买的有点多,无意间在臭鱼上闲逛看到个卖家卖创见的2246的主控板,100元包邮6张板,一张20元不到,感觉蛮划算的,就买了,也怪自己当时没问清楚, 操蛋,6张板只有一张2246EN的,其余5张都是2246XT大头主控板,你大爷的,事后问卖家说,上面说明只说是2246,没说是2246EN或是2246XT,哎,算了,自认倒霉,手上当时也有创见2246EN 的8帖板,之所以用这个板,主要是这板做工比较好,虽然供电不咋的,但免CE跳线,土狗跳线论坛上也有说明,两个字,简单,接下来就是常规操作,手上被 搞坏的2246EN主控板,首先把2246XT的大头主控更换为2246EN,背面补齐电阻,电容,电感等,装上镁光D9STQ 1G ,上了8颗NW582,懒的跑RDT,直接开卡,坏块50,还行。

说一下感受,第一次看到带缓存位的2246XT,还是太大意了,卖家的心眼也是足呀,只说2246,这次只搞了创见的8帖板,过两天看看4帖的可不可以这样操作,顺带问一句NW582 128G是什么制程的,查询只查到是L85C ,到底是15nm还是19nm,下面是原图和改后的图

网友:
一张补了多久,我还有10几张4贴的要补呢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20nm的吧,镁光原厂的固态就是这个闪存

网友:
哈哈,四贴双缓存那个板子,我也有一个要补缓存电路
到时候也发个帖上来

不过我主控植球技术挺差的
无铅锡浆在 46EN 那么细的焊盘上不好成球

坛友更新:
创见SM2246XT大头主控板改2246EN 并开卡1TB容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381-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922-1-1.html

网友A:
电阻是对的  电容上次我量了几个  图上写的是错的   等爱折腾的去完善吧

网友B(2023-10-30):
楼主还在吗? 2246en   8贴nw582   ecc th选多少你知道吗?

网友:
创见面主控就看 6500字样就是2246en、6510是2246xt

网友:
这个真是意想不到啊

网友:
l85c是20nm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在吗? 2246en   8贴nw582   ecc th选多少你知道吗?

20以内,10以上,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以内,10以上,都可以

我选的7,不稳定块屏蔽到坏块了,非常好

网友D(2023-12-26):
楼主怎么知道那些小料是多大的电阻和电容,手上有这个板子,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技术贴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知道那些小料是多大的电阻和电容,手上有这个板子,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

找一个en的板子量呗,我也干过。。。

网友E(2024-12-17):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对的  电容上次我量了几个  图上写的是错的   等爱折腾的去完善吧

大佬,我就是直接将一块报废的创见上面的小料转贴到这个空板上,主控也换成6500,电压也出来了,就是缓存不过,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是不是有上电时序控制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佬,我就是直接将一块报废的创见上面的小料转贴到这个空板上,主控也换成6500,电压也出来了,就是缓存 ...

缓存电压也出来了吗。那可能主控没焊好  或者缓存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缓存电压也出来了吗。那可能主控没焊好  或者缓存没焊好

有时间再换个主控试试看,有人说46en的缓存有点玄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缓存电压也出来了吗。那可能主控没焊好  或者缓存没焊好

换了一个普通的慧荣主控,那个6500不要了,缓存果然通过了

不过这个板子有个通病,用易驱线连接电脑识别特别慢,有时候反复几次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一个普通的慧荣主控,那个6500不要了,缓存果然通过了

找下其他原因,正常情况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