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黑心云缓存如何复制

楼主(2023-09-05):
1  网心云缓存裸盘先lvm卷,再格式化成EXT4,
使用diskgenius 硬盘对硬盘,软件进入死眠状态,没发应。(如果把网心云没上机之前硬盘先转化成EXT4,应该可以实现硬盘对硬盘的复制)有谁知道怎么操作吗?找到网上有没有找到答案?

2  京东云缓存是EXT4格式,可以实现硬盘对硬盘的复制。
3  硬盘对硬盘的复制,被复制的硬盘B要大于等于原A盘才能复制。复制完成A等于B。如果B的容量大于A的容量。那么B的部分容量给浪费了。不知能不能分区复制,减少浪费。

网友:
估计是定制的特殊格式,需要厂家特定软件才能操作

网友:
用ghost行不行,或者用傲梅

网友A:
没几天就缓存上来了,现在我门这边彻底封死了,玩不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几天就缓存上来了,现在我门这边彻底封死了,玩不了了

哪里啊?家用电信30m上传,还好

网友:
好像很高档的感觉!没玩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里啊?家用电信30m上传,还好

30M上的话,慢慢缓存吧,一天也没得多少钱,江苏移动,开黑♥就显示延迟高,延迟巨大,100上一天几分,也就不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M上的话,慢慢缓存吧,一天也没得多少钱,江苏移动,开黑♥就显示延迟高,延迟巨大,100上一天几分,也 ...

30m每天1元左右

网友:
顶峰一天5元左右,后来不行了,直接下级了,没意思,搞得网还不好

网友:
这个估计不好弄啊

网友C:
狗东把SSD改成GPT模式,再进路由器格式化,就会以NTFS运行,不是EXT4了。
不过我是用双盘对烤座换盘的,那个是按照扇区复制的,可以完美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狗东把SSD改成GPT模式,再进路由器格式化,就会以NTFS运行,不是EXT4了。
不过我是用双盘对烤座换盘的,那 ...

1 你说双硬盘盒,硬盘部分数据复制另一个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1 你说双硬盘盒,硬盘部分数据复制另一个硬盘?

是全盘按照扇区复制的,就是一个jms56x的离线拷贝盒子。
只要新盘大于等于原来盘就可以复制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狗东把SSD改成GPT模式,再进路由器格式化,就会以NTFS运行,不是EXT4了。
不过我是用双盘对烤座换盘的,那 ...

你这个方法我试的不行了。
1 盘先GPT,后NTS 插入路由器,路由器不认盘。要切换到智能加速摸式,这时重新格式化变成EXT4.
2  京东的盘 默认就是GPT

网友:
把SSD改成GPT模式

网友:
我试过克隆,没用的,还要从新缓存。我这有一台挂512G的固态,现在已经1个多月了,缓存了290MB,但每天的收益都一块多,今天1.49元,是我这缓存最少收益最好的机器,电信上行30M的宽带。其实并不是缓存越多收益越高,我另外两台机器都是挂1T的固态,跑了大半年了,一台始终缓存90多G,另一台缓存200多G。或许你给他重新缓存,收益更好

网友:
我们这上传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