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奥克斯洗车机锂离子电池组

楼主(2023-09-05):
前几天在某宝上50块左右买了个洗车机,到手把电池组拆开看看。
洗车机使用过一次了,效果还行,断断续续可能使用了五分钟,用了三桶水,电池也还有电。

电池组里面一目了然,我也不懂里面的电路板和芯片,就不介绍了,请大家看看这货还行不行。

洗车机标注功率是100W,这电池组输出电流5A啊?

网友:
5节电池  还不错

网友:
看着不错啊,公版模式了吧,这个电量,洗一台车没有问题的,足电量的话

网友:
电池好像是亿维的
这么低的价格,电池估计容量不大

网友:
1500应该没有虚标,我用实测1700的四串电池包能洗四大桶水

网友:
价格合 适 ,能洗完车很方 便

网友:
功率明显虚标呗

网友:
卡口与手电钻的电池通用

网友:
奥克斯什么都做啊?测下内阻就知道好不好了

网友:
便宜  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