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救:金泰克s300 SM2258G开卡失败,各种固件都尝试了

楼主(2023-09-05):
求救各位大佬,金泰克s300 240G 主控是SM2258G, 带镁光缓存的,颗粒是打磨印上金泰克的logo,推测应该的三星的颗粒,找了十几个开卡工具了,只有一个SM2258XT_SSV3SSV4-TLC_PKGS0920A_FWS0920A0,EC, 1C, 98, 2F, 84, C9可以开卡成功,但是无法格式化,一格式化就扇区读取错误,其他的工具都是无法开卡,折腾了两天头都大了。。。

我看我的硬盘现在读取是EC, 1E, D9, 2F, 88, C9,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或者有大佬有开卡工具能提供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A:
找2258H或2258AB,ssv3。应该是可以开的

楼主:
各位大佬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2258H或2258AB,ssv3。应该是可以开的

我是小白,不太懂,ssv3是什么意思额

网友:
不懂,帮忙顶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水一下!

楼主:
求大神给提供一个工具,万分感谢

网友B:
id既然有变化,是不是芯片有虚焊,不行加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既然有变化,是不是芯片有虚焊,不行加焊试试。

没有吧,这个硬盘是好的,就是掉速,然后我找工具重新开卡,结果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不太懂,ssv3是什么意思额

ssv3 是三星V3

网友:
三星V3用这个开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楼主:
我下了支持的 一直卡pretest之类的 求教大佬怎么解决

楼主:
大佬,这个固件卡Reset CPU,然后就出错Reset Fail(51),求教怎么解决啊

楼主:
求教各位大佬,论坛找的工具都失败。。。

网友:
上你的设置图。没图你说啥聊斋 量产版本信息也带上

网友(2023-10-30):
引用 楼主:
我下了支持的 一直卡pretest之类的 求教大佬怎么解决

是的,一样都 卡,怎么解决的?

网友:
顶一下,问题还没 解决呢。

网友(2024-01-06):
确实一直卡Pretest。应该还是固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