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怎么判断台式机并口的好坏

楼主(2023-09-05):
因为工作需要,有一台老的设备是要用并口通讯的。

用了一段时间,设备连接不上了。
操作系统重装过几次了,纯英文版的系统也不行,设备的软件也卸载重装了几次。
甚至进BIOS改了ECP,SPP模式也不行。

找了另一台台式机有并口的,这个并口是通过排线连接到主板的,不是常见的直接在主板后面的那种
这台并口也不行。系统重装软件重装也不行,每次连设备都出现驱动错误的提示。

后来找了朋友借了一台台式机,发现是电脑并口的问题。
想着怎么去排查并口功能是否正常,因为现在并口的设备很少了,以前还有并口的打印机之类的。
虽然多年前自己做过一个并口的烧录器,用于IBM笔记本电池内部的存储器的刷写,锁机后解锁用的。
但是已经找不到了。

网上找了一下资料,对串口并口的检测描述如下:

我试了下,串口的测试结果差不多,
1:0.2V
2:0.2V
3:-10.3V
4:-10.3V
5:0V
6:0.2V
7:-10.7V
8:0.2V
9:0.18V

但是网上说的那几个电压都是负电压,不过我的是正电压,但是我这个串口功能是好的,
这个先不管,然后并口测试值如下,都是在BIOS界面下测到的:
1:+4.3V
2:0.072v
3:0.071v
4:0.074v
5:0.073v
6:0.075v
7:0.069v
8:0.069v
9:0.068v:
10:4.327v
11:4.327v
12:4.327v
13:4.327v
14:4.327v
15:4.327v
16:0.074v
17:4.327v

18到25脚是地。
测试数据最大的不同是1脚,资料上说是低电平,但是我这里是高电平。
囧,不知道大神们有何高见

楼主:
虽然终极大法是带着我这个设备去华强北淘一台旧的台式机
哪台可以用就买哪台
不过还是想从技术上搞明白怎么判断并口是否正常
比如是不是用示波器测波形之类的

网友A:
找个并口加密狗来测试并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并口加密狗来测试并口

谢谢热心帮助

网友:
现在基本上没有使用并口的设备了。的确是比较麻烦,你淘宝看看有没有串口转并口或者USB转并口的,使用上方便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虽然终极大法是带着我这个设备去华强北淘一台旧的台式机
哪台可以用就买哪台
不过还是想从技术上搞明白怎么 ...

这个很简单,用dos下的debug程序,
你执行debug
o378 0 回车,用万用表去测并口各个数据位的对地电压,应该都是0
o378 ff 回车,用万用表去测各个数据位的对地电压,应该都是5v左右
q 回车,退出de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并口加密狗来测试并口

并口加密狗用到的针脚很少,测不出好坏

网友C:
闲鱼是有那种老式的并口编程器,30块钱左右买一个,然后在上位机里做一次自检操作就知道并口好不好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用dos下的debug程序,
你执行debug
o378 0 回车,用万用表去测并口各个数据位的对地电压,应 ...

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但是不太全面吧,并口除了数据位,还有不少控制位,出问题一样不能用

网友E:
并口,不行就买个pci转并口的板子,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用dos下的debug程序,
你执行debug
o378 0 回车,用万用表去测并口各个数据位的对地电压,应 ...

高手,您好,根据您的方法,测试输入如上,
看起来数据位都可以正常响应

网友:
好像有转并口的线,或者找个旧主板带并口的

网友F:
我还有一块品牌机的老主板也带并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但是不太全面吧,并口除了数据位,还有不少控制位,出问题一样不能用 ...

控制位也可以这样检测,端口一般是379
这样的检测最可靠,万用表量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并口,不行就买个pci转并口的板子,回来试试

买过多个,都不行的。pci转串口很可靠,但转并口几乎没一个可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有一块品牌机的老主板也带并口的。

老主板的并口很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您好,根据您的方法,测试输入如上,
看起来数据位都可以正常响应
...

控制可以用379端口测试,具体对应关系你自己查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鱼是有那种老式的并口编程器,30块钱左右买一个,然后在上位机里做一次自检操作就知道并口好不好用了。 ...

这个办法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位也可以这样检测,端口一般是379
这样的检测最可靠,万用表量出来。 ...

前面说的都是输出信号的检测,还有输入信号也要检测的。最早的并口检测装置是LED+开关。通过读写0x378, 0x379来完成输入,输出的检测。不过现在基本没这样的装置了,只能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