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X宝上那种便宜的超声波驱狗器好用吗?想让狗不靠近一块地方

楼主(2023-09-05):
楼下杂物间门口,老是有不知道哪里来的狗拉便便,想着要么买个这种驱狗器,再弄个定时开关,半小时自动开一次不知道行不行?这东西寿命长吗?

楼主:
用超声波的测距模块会有用吗?

网友:
同好奇有用吗?

网友A:
有用,但是对人的耳朵一样也有伤害,虽然你听不到,但是能量一样也会传到你的耳朵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超声波的测距模块会有用吗?

哈哈,估计没用

网友:
可能便宜的没用。

网友B:
华法林+火腿肠

楼主:
看说明的话驱狗模块是25KHz,测距是50Khz,貌似狗都听得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但是对人的耳朵一样也有伤害,虽然你听不到,但是能量一样也会传到你的耳朵里~ ...

人不在的时候开,人在就关?一会会应该影响不大吧?

楼主:
主要家里没狗,也不敢用别家的狗来测试,就算用上了估计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

网友C:
估计没啥用,狗尿尿是在宣示地盘,你在它尿的地方也尿一泡,盖过它的味道,让它知道这是你的地盘,它就不来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没啥用,狗尿尿是在宣示地盘,你在它尿的地方也尿一泡,盖过它的味道,让它知道这是你的地盘,它就不来 ...

你的尿和狗的特征组分不一样,狗不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说明的话驱狗模块是25KHz,测距是50Khz,貌似狗都听得见

测距也有40khz的

网友E:
淘宝上那种红外线迎宾招财猫或许更合适,只不过你要改装一下,把招财猫的喇叭换成高频蜂鸣器那种,狗子一靠近会发出刺耳声响,这样搞几次狗就不会来了。或者你干脆直接买个红外线报警器,人或狗走近都会报警发出声响,淘宝搜红外线报警器或者电子狗即可。

网友:
不是估计,肯定没用,网上的驱狗器就和驱鼠器一样,智商税。
有一个狠人方法,异烟肼+火腿肠(直接死翘翘)

网友:
我们这边有一条狗,每天就在我门市部门口的树下拉大便,狗都是熟人的,不好说什么,我也正想办法想治治这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法林+火腿肠

不是要用异烟肼吗?华法林没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尿和狗的特征组分不一样,狗不理

据说老虎的尿管用。。。有人遇到同样的情况,从动物园搞了点老虎尿撒在狗经常尿的地方,那狗就不敢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没啥用,狗尿尿是在宣示地盘,你在它尿的地方也尿一泡,盖过它的味道,让它知道这是你的地盘,它就不来 ...

问题是它不尿,就拉啊,尿我还能理解,拉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了
要不是公共空间我都想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那种红外线迎宾招财猫或许更合适,只不过你要改装一下,把招财猫的喇叭换成高频蜂鸣器那种,狗子一靠 ...

那种贵了没啥必要,感觉一个测距模块加个定时开关就够了,为了条狗不值得多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