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求助!电动车刹不住怎么办

楼主(2023-09-05):
最近几个月电动车刹不住车都是用脚刹的,鞋子都磨坏3双了…也在淘宝买过刹车片,但是太薄了还是刹不住车。再不解决刹车问题10双鞋都不够刹……
于是想把磨损的刹车片加厚再装回去应该就能刹住了,但是又不知道加什么材料才能很耐磨。所以发帖求助各位大师用什么材料耐磨呢

网友:
是什么款式的车?最高速度能跑到多少?

网友:
这也能diy?  安全第一  换碟刹吧

网友:
在刹车转轴上包一圈铁皮

网友:
刹车的时候~自己做一个控制器把电机的三根线短接,就刹车了,还没有刹车片的磨损。并且刹车片可以用得更久

网友:
刹车有问题还是别骑了鞋磨损还是小事万一撞到人可就麻烦了。

网友:
刹车出问题还敢继续骑?!

网友:
易高人胆大啊。

网友A:
刹车上有一个螺丝可以调节刹车片跟盘之间的距离的,调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刹车上有一个螺丝可以调节刹车片跟盘之间的距离的,调一下试试

就是这个螺丝

网友:
推荐楼主穿这双

网友:
"大薄了刹不住车",我觉得是伪命题...

网友:
都是用脚刹的,鞋子都磨坏3双了

网友:
很多不会调的,不如把拉线这个往后调一下位置,如果在不行在调节你指的这个

网友:
调节一下拉线尺寸,再不行换鼓刹总成也不贵,十几块吧!

网友:
换总成应该可以吧,或是废刹车上拆摩擦片垫高、

网友:
请修车铺修,一般修不好不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