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E27转E14灯座

楼主(2023-09-05):
小孩子用老式调光台灯,装LED球泡会频闪,而且光谱也不太友好。正好手上很多E14螺口的白炽灯泡,但是台灯是E27的,需要做个转接头。
拆了个坏了的E27头LED球泡,拆掉所有塑料,只需要铁皮。塞点钢带进去,然后折边。大功告成。E14正好塞进去,而且顺时针可以拧紧,从E27尾部露出触点。

网友:
应该有卖转换座的,你这个有点不太安全啊

网友:
最好上点锡。

网友:
这样真心不安全的。
哪怕是中间有填充物固定也好

楼主:
E14螺纹刚好扭进E27外壳底部洞口并卡紧,不会掉。不焊接,方便更换,我有很多E14的白炽灯。

网友:
这个内空加点填充料进去更好吧。

网友:
买个转换座也不贵,安全第一

网友:
安全起见还是买个E27---E14转换头

网友:
一个转换座才3元,可以用天猫红包买。

楼主:
里面加了钢片卡紧,楼主位文字有描述,从图片2也能看出来。

网友:
有成品转换座

网友:
这个办法应急挺好

网友:
不错不错,动手能力强,就是感觉有点危险啊。

网友:
看似不安全,实际上也危险

网友:
大不了就是短路跳砸

网友:
有点不忍直视啊

网友A:
你净扯蛋给孩子用的应该隔离变压器或冷地的LED恒流模块或加一个漏保(就热水器用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净扯蛋给孩子用的应该隔离变压器或冷地的LED恒流模块或加一个漏保(就热水器用的那种) ...

孩子:对对对,我啥都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孩子:对对对,我啥都吃!

所以最好12V灯泡,除了防烫其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