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问下5串18650电池供电的冲击钻可以耐住28V输入吗

楼主(2023-09-05):
想用28V的电池

网友:
4.2一节21v冲满, 28要冲炸

网友:
容易过流,这一类产品,电压影响很大

网友:
他的意思是直接外接28V使用,不用电池。

网友A:
拆开看电机参数,大概率应该是能用的,就是会减短设计寿命。

网友:
有刷的可能可以,无刷的估计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电机参数,大概率应该是能用的,就是会减短设计寿命。

担心控制器

网友:
电机:我可以。干就完了
开关、无刷控制器:滚一边去。老子要冒烟了。。。

网友:
质量好的会保护,质量差的会烧坏。

网友:
有刷的应该可以,不过28V也太高了,我有个大艺1028就是外接24V电瓶用,能看到电机火花大很多,声音也大一截,寿命估计会短很多很多。

网友:
要看你28伏电源的输出功率,很大的话不行,很快会打火烧坏,小的话,接上负载能降到20伏以下,还能将就用。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不管是控制器还是电机 都有余量,但是不要长时间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不管是控制器还是电机 都有余量,但是不要长时间工作

控制器电容是35V,我mos用的是3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