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寻求9V电源方案

楼主(2023-09-05):
本人一台万用表,原厂是使用2颗6F22这类型的9V电池供电,并且2颗9v电池是并联使用,原厂估计是建议使用9V那种充电的锂电池,日常实际工作电流是73ma,实际工作电压是9V-6.6V,当电压低于6.6会低电量提示,但还是可以使用的。拆开外壳,大概看了下其电源方案,9V一路进来直接使用,另一路给LP2951产生一个+5v,最后一路给LT1054产生一组-18v电压给点阵液晶调整对比度使用。

由于经常使用,导致2颗9V电池经常需要更换,现在获取了一颗12V的锂电池组,打算将12V电池组大约4000mah,这种电池直接用作供电电源,但是电压需要降压成9V,我想询问使用哪种降压方案比较合适?
1、9v稳压管降压。个人觉得电流有点大,稳压管消耗比较厉害
2、使用7809这一类线性稳压方案。但是这一类方案,电池损耗比较大,电能很多被消耗成了热量,有些浪费
3、使用开关型稳压电路,个人觉得像那种常见的DCDC方案,例如某宝的LM2596模块,纹波比较大,并且随着气温变化,波动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7809是最佳方案。实际7808也可。

不要在意那点损耗,0.07A而已,损耗4V也才0.28W。

你电池可是有48W的。

当然要是我自己的话,直接换表。

网友A:
2串锂电池就行了啊,3串再降压又损失了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串锂电池就行了啊,3串再降压又损失了容量

正确!

网友B:
标称值3.7的的锂电池2串联就行,你这个12v应该是3串联的,直接用就7809,没干扰,损失没影响,小散热片甚至不用散热片度可以,开关电源的有干扰的,何况你这个压降,电流并不大,也可以12v这个改2串联直接用,上个星期我买了30多个电池准备改一堆万用表,4串代替15v,3串代替9v,2串代替9v,用稳压电源测试了能够稳定工作电压的范围,低压可以的就2串,不够的3串联,1.5的用1.2的充电电池,焊接,增加可靠性,充电直接看容量,除打算充电的小时,用稳压电源直接搞,

网友C:
电池仓可以放两节6F22,那么至少可以放得下4节14500,组成两串两并或者更适合的锂电芯,把0-4.2-8.4接到一个3P的2.54插口打孔固定到机壳上,然后花5块多买这个:

用一根3P线缆公头对公头连接,就可以均衡充电了。
如果重度使用,固定位置直接插电工作当做台表(如果要测量市电建议拆除到Y电容),充满后可以使用15小时应该够了哈。

比如我的这样:

网友:
2串锂电,如果表不常用的话,连保护板都不要加,二只18650用到你自己都忘记充电了。保护板,升降压等,这些相对万用表来说,都是耗电大户。

网友D:
搜倍量电池,半年没事,可充锂电池,感觉不错,700MA的那个,

网友:
尽量使用电池,减少干扰误差

网友:
12V串一两个二极管,感觉也可行吧。表内正常还有降压稳压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倍量电池,半年没事,可充锂电池,感觉不错,700MA的那个,

这种700mah的电池容量不够呀,我都是直接2颗18650怼里面,把外壳去了不要只要里面那块升压板子,只有这样才耐艹呀,原装的这种没几下就没电了,又要充,而且这种原装的9V电池用久了容易鼓包,毕竟是化合物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仓可以放两节6F22,那么至少可以放得下4节14500,组成两串两并或者更适合的锂电芯,把0-4.2-8.4接到一 ...

你这样的话不防水了吧,类似于接口直接暴漏在外面,万一有水或者短路的地方也不安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称值3.7的的锂电池2串联就行,你这个12v应该是3串联的,直接用就7809,没干扰,损失没影响,小散热片甚至 ...

你说的用2个18650串联使用我也考虑过,即可最高8.4v-6v左右工作区间电压,我的是仪表实际工作电压是9V-6.6V,那么电池电压就变成8.4-6.6v,工作区间有点小,还有就是手头没有2S那种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2个或者4个这样组成的18650也没外壳,总不能用胶带缠绕包装吧,再则就是需要8.4v左右的充电器,手头还是没有,我选择12V的电压目的是手头有现成的DC12V电源适配器,那组12v锂电池也是带外壳+管理芯片一起的,我将里面老化的18650换成新的18650就能使用的,所以直接12v电源怼带外壳的锂电池工程改动的工程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串锂电池就行了啊,3串再降压又损失了容量

+1,两串多香,啥电路都不需要,最简单才是最可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用2个18650串联使用我也考虑过,即可最高8.4v-6v左右工作区间电压,我的是仪表实际工作电压是9V-6. ...

表里用电池座,没电了拿出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的话不防水了吧,类似于接口直接暴漏在外面,万一有水或者短路的地方也不安全呀 ...

是的咯,按道理带电的这头应该是插孔而不是插针,不过那类型不好固定。
如果怕不小心碰到短路,可以没事插个空插头。

网友E:
我很好奇是啥万用表耗电量这么厉害(日常实际工作电流是73ma)???设计师还脑残的设计用6F22电池???要知道普通6F22电池容量一般都是200mAh,而且普通碳性6F22电池,因为内阻非常非常大,它要输出电流73mA是相当相当困难的!!!楼主还是上几张表的图片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用2个18650串联使用我也考虑过,即可最高8.4v-6v左右工作区间电压,我的是仪表实际工作电压是9V-6. ...

锂电池充电是严格限制充电电压和限制电流充电的,一般12v电源理论上不能直接充锂电池。建议用稳压电源充电,或者对应电压的锂电池专用充电器充电。

网友:
两节锂电池串联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很好奇是啥万用表耗电量这么厉害(日常实际工作电流是73ma)???设计师还脑残的设计用6F22电池???要 ...

真实不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