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RNS510车机密码终于破解了

楼主(2023-09-05):
经过几天的搜索,终于在国外的一个论坛上找到密码破解方法,记录一下。

电源接口,负12,正15就可以了,没有解码器的话,半小时关机

这个很简单就不说了,自己看吧

音频输出,aux输出,家用的话这个常用

音频输入,aux输入,家用的话可以用这个外接蓝牙模块

这个音视频模块,可以实现视频的输出功能,破解就是这个接口

两个白色的是收音机天线,不知道为什么搞了两个,有知道的说一下,蓝色的是导航天线

找个串口线,按这个图连接,找开破解程序,就可以了。
其实8月20号就拿到了程序,一直用ch340试,结果反复接,有次不小心把gnd接到了串口的1脚,后面换了几个根都不行,当时就以为把com通讯模块搞错了。
于是把rns510大卸八块了,用杜邦线测试针脚时发现,针脚怎么都不通,无意间想测试下杜邦线,居然发现4根杜邦线有3根不通。。。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测过线是通的,就因为这个问题前前后后搞了十多天,换了一组新的杜邦线,就好了。

试过ch340的usb转串口模块不行,最后找个带串口的电脑成功了。

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开机要开几次才行,顺利的话一次就可以,要不就一到收音机界面就重启,几次才到稳定下来。有人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
开机开几次,有没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A:
不玩车机好多年了,主要是太大再加上外壳不好搞看着不舒服
重启可能是电流不够吧,换个大功率的电源再试试呗,这东西小电源可能拉不动

网友B:
这个论坛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繁荣

网友:
还以为成功了呢
还差一点点吗

网友:
用这个破解是不用输四位密码了吗?

网友:
现在的车机比较麻烦,有的半小时关机,有的一小时关机。遇上楼主这样的更....

网友:
车机能破解了,还是蛮好的

网友C:
大众车机我有几台都是一小时关机了

网友:
还有这腾它的,哈哈哈

网友:
这英文得利索啊

网友:
又玩上车机了

网友:
看来玩车机的都得有点水平,哈哈

网友D:
关键是破解了有什么用?当收音机或者MP3?

网友:
这个要弄个外壳装上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论坛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繁荣

说的对,好帖子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对,好帖子少了

天涯都挂了,能活下去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玩车机好多年了,主要是太大再加上外壳不好搞看着不舒服
重启可能是电流不够吧,换个大功率的电源再试试 ...

不是电源的问题,5A的,再说了换电源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众车机我有几台都是一小时关机了

没有解码器,我的是半小时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破解了有什么用?当收音机或者MP3?

放歌,听收音机,看d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