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6块6的联想电源输出电压好奇怪!

楼主(2023-09-05):
在咸鱼淘了便宜的联想电源。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的,输出电压好奇怪,电源的底部有三个输出触点,我看网上有人说前两个输出电压在17伏左右,第三个触点和第一个之间也有电压,但是没有输出能力,一接负载就会降到零,我入手的这一只电源更加奇怪,最开始也是输出17伏左右,但是我接了十欧的电阻负载之后,电压飙升到将近50伏,而且此后断开负载也会维持在40到50伏左右。感觉这个电源既不是恒压,也不是恒流,而且有点记忆特点,会记住上一次的负载,在下一次输出时就会记忆输出的电压,至今我也没找出怎么调压,怎么使用,我把第三根线作为调压的线,无论接变阻器还是直接接地或者接到正极电压都没什么改变。有没有大神说说这种电源是干什么用的?我看网上他还有一个专用的输出插头。这个插头应该有调压的作用,但搞不懂是串入电阻调压还是其他的信号?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拆开来看看呗,说不定单纯是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来看看呗,说不定单纯是坏了呢。

我还有一个,我再试试,应该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B:
logo朝上,左边是正极,中间是负极,右边是输出使能信号(给外部使用的,输出线上有DC-DC降压模块,会读取9V电压,断开9V电压,DC-DC停止工作)
正负默认电压是25V。使能是9V.当有负载时电压最高到35V。因为输出端子的最大电流大概是2A,如果直接输出20V4A端子会发热。
工程师设计时为了防止端子发热就提高了工作电压。充电线里有降压电路和识别逻辑电路。
电压升高的逻辑是内部有个检流电阻,不同的电流输出不同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o朝上,左边是正极,中间是负极,右边是输出使能信号(给外部使用的,输出线上有DC-DC降压模块,会读取9V ...

真是高手啊!原来这个是为后级DC-DC供电的啊!还带线损补偿。按照你说的端子最大电流2A计算,这个总功率90w作用,加上线损补偿输出最大50v左右也就得到合理解释了。不过不知道怎么调压使用。

网友:
想改当然得裸,隔着壳子改个啥???

网友C:
都说了得裸,楼主快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了得裸,楼主快点啊

闲鱼来的图,免得拆了,请鉴赏。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go朝上,左边是正极,中间是负极,右边是输出使能信号(给外部使用的,输出线上有DC-DC降压模块,会读取9V ...

难得看骚呢老板说这么多话,看得出来此时此刻无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go朝上,左边是正极,中间是负极,右边是输出使能信号(给外部使用的,输出线上有DC-DC降压模块,会读取9V ...

专业的解释,可惜我看不懂

网友:
只有拆开看电路结构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闲鱼来的图,免得拆了,请鉴赏。

这做工相当的好,车还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做工相当的好,车还在么?

闲鱼上有的,前两天还看到过

网友:
你这负载是珐琅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go朝上,左边是正极,中间是负极,右边是输出使能信号(给外部使用的,输出线上有DC-DC降压模块,会读取9V ...

为什么不是输出固定高电压,而是随着电流调节电压?

网友:
这种电源可玩性按说应该蛮大的,就是看集成度高低了

网友:
拆开看电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