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apple 12pro 原装充电线拆解移植

楼主(2023-09-05):
    大概只用了两年不到,胶皮开裂、金属屏蔽网断线。正好朋友有条倍思C-L线的L头压断了,正好拿来移植。修这个线是主要是考虑拿来刷机用的,苹果的手机或平板有的时候刷机是死活刷不过去的,必须用苹果原装线和苹果的软件才能刷过去。之前ipad6自己扩容,有幸遇到一次。
    L头外部防护,L头跟后面的不锈钢盖子是通过激光点焊连接的,拆解时还没怎么撬动有一面就自己掉下来了,另一面则焊接充分,硬掰之下盖子焊点部分还留在了L头上。
    L头和数据线的连接,屏蔽网只是用不锈钢盖子尾部一个活动C形环压着的,L头和线芯焊接没有问题,但焊点上面的防护胶是半透明软胶,轻轻一挑就下来了,没有实质性的防护效果。
    L头焊盘质量,12V供电T12,大概开了一半温度,线芯胶皮不耐高温因此焊锡融化就快速撤离了,焊接后拿镊子轻轻拨动CC线时焊盘直接脱落了,WTF……结果就是又拆掉了所有连接,从焊盘唯一的过孔穿了根铜丝到对面并锡浆连到过孔周围焊盘,,然后焊盘正面盘了一圈绿油固定。最终再次焊接并绿油固定。
最后一张图是倍思的L头尾部,一股子山寨气息

网友:
果然有芯片。

网友A:
以前8.5一条的山寨线撸了两条用到现在3年多了还是好好的   一样快充

网友B:
原装数据线有几道保护,因为加密把插头弄得先天不足强度很差,你这个把铁皮给干掉了容易坏。

网友:
现场惨不忍睹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数据线有几道保护,因为加密把插头弄得先天不足强度很差,你这个把铁皮给干掉了容易坏。 ...

所以这不还留着一块铁皮吗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8.5一条的山寨线撸了两条用到现在3年多了还是好好的   一样快充

修这线是预备拿来刷机用的,有的时候必须用原装线才刷的过去

网友:
以前也拆过一次,现在手上又积累了几条破了外皮的

网友:
苹果原装数据线很容易老化开裂

网友:
苹果原装线就是皮非常容易破

网友:
精细活,看着眼晕

网友:
可降解塑料皮为苹果卖数据线立下了汗马功劳。
PVC皮的能用十年

网友C:
这线看造型不是原装的。

芯片造型也不对。

线的焊点也不对,常见的红在左,楼主在又,刚好反了。

网友:
原装线两个头位置要用热缩管套上就不容易破皮了,苹果的破线基本都是L这一头破皮。还是国产厂家的线耐操,以前华为的线和苹果也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位置破,后来华为改进之后就杠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线看造型不是原装的。

芯片造型也不对。

百分百原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线看造型不是原装的。

芯片造型也不对。

C94就是这样子的,跟E75 C48不一样

网友:
苹果的数据线都是这样子的,几乎覆盖所有的型号,真烂!
要不大家都说烂苹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C94就是这样子的,跟E75 C48不一样

专业……外面的烂胶皮虽然都一样,但里面的做工比以前烂多了

网友:
改造利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