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得一变压器想改成点焊机,坛友能否给出合理的初线铜线圈数!

楼主(2023-09-05):
变压器外形尺寸是105*55*88mm,手头上有0.55mm、0.45mm、0.43mm三种规格的铜线。

网友A:
这个怎么改?这个不是C型的变压器啊,看到好多都是用微波炉那种C型变压器改的吗

网友B:
太小了做一般电源变压器是200-300瓦,起码114型叠厚100  或者133型叠厚1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改?这个不是C型的变压器啊,看到好多都是用微波炉那种C型变压器改的吗 ...

谢谢  我有个铝线800W微波炉改的 好像效果不太理想,我看这个比那个大以为能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小了做一般电源变压器是200-300瓦,起码114型叠厚100  或者133型叠厚100 ,

谢谢  我有个铝线800W微波炉改的 好像效果不太理想,我看这个比那个大以为能改呢.

网友:
铜线的才好

网友C:
这种EI型矽钢片,计算功率的时候用到舌宽和叠厚,根据你给出的尺寸,这个是E105型矽钢片,舌宽3.5厘米,叠厚5.5厘米,功率在370W左右,做点焊机有点小。

楼主:
有铝线800W的所以想再利用一下另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EI型矽钢片,计算功率的时候用到舌宽和叠厚,根据你给出的尺寸,这个是E105型矽钢片,舌宽3.5厘米,叠 ...

谢了  那就不折腾了,主要是铝线800W的感觉不够力,想折腾另做一个。

网友D:
废品站找那种老美的电磁炉拆变压器做一个,老美的是铜的,新电磁炉一般都是一半铜一半铝

网友:
铝线800W,次级用电线绕上10圈看看出多少电压,把初级也改成铜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废品站找那种老美的电磁炉拆变压器做一个,老美的是铜的,新电磁炉一般都是一半铜一半铝 ...

现在铜的不好找了

网友:
看着功率达不到

网友:
我有个1.5KW的变压器,初级已经绕好220铜绕组,次级空着,150不包邮可以给你,非常重快递够呛物流还可以。还有个1KW的380转220的变压器

网友E:
铁芯出吗 我想做一个小的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铁芯出吗 我想做一个小的玩

闲鱼有很多,我有个800瓦的刚刚卖了26元,700瓦的20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鱼有很多,我有个800瓦的刚刚卖了26元,700瓦的20元一个

我就想要个铁芯子,能拆片这种,我看你说放弃了,所以问一下

网友:
看来楼主需要电容储能的点焊机,效果其实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