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使用FS9711芯片万用表电压档短接不归零故障

楼主(2023-09-05):
各位大神,小弟有一个万用表是胜利VC97自动挡2009款的,目前除交流电压测量市电电压稍高外,其他各档位都很正常,就是直流电压档短接表笔不归零(单独的MV档在交流和直流都归零),拨到直流电压档位(不管自动测量还是手动测量)显示直流mv有几十也有几百的,短接后回零的过程很慢,很多时候回到-10或者-20多mv就不动了,测量直流电压也不对,锂电池充满电测到能到4.4v左右。

我根据网上找到的芯片手册,测量芯片89脚到地的电压1.211v很稳定,测量90脚到地0.470v也很稳定。
根据手册上面,我测量了10M电阻没问题,下图四个分压电阻也没有问题,测量可调电位器和相邻的俩电阻也没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那边?按理说这几个电阻没问题,芯片基准电压也稳定,直流档位不应该出问题才对啊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别纠结了,调好也不怎么好用,电阻档短接表笔也不归零吧?这表是一直再用吗?如果不是就把拨盘逛转几十次,在试试,看看表笔插孔脱焊没!

网友:
还有你表笔也是个垃圾!不买好的自己做一幅表笔,也比这表笔,我有做表笔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纠结了,调好也不怎么好用,电阻档短接表笔也不归零吧?这表是一直再用吗?如果不是就把拨盘逛转几十次, ...

找到原因了,是输入的四个2.5m电阻不知道哪一个有点问题,测量不出来,我就直接用一个10m电阻代换了,目前电压稳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输入的四个2.5m电阻不知道哪一个有点问题,测量不出来,我就直接用一个10m电阻代换了,目 ...

恭喜恭喜

网友B:
把那4个电阻串入表笔测电压,,看那个示值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4个电阻串入表笔测电压,,看那个示值不稳定

谢谢,是板子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楼主高手片,FS9721芯片记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输入的四个2.5m电阻不知道哪一个有点问题,测量不出来,我就直接用一个10m电阻代换了,目 ...

看了看没明白。再仔细想,原来是"M"写成了“m"。
”M“是”兆“,而”m“是”毫“。
两者相差10亿倍。
要注意大小写,意义完全不同。
1MΩ=1兆欧    1mΩ=1毫欧

网友:
到底是电阻问题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
小毛病多,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