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摩托罗拉对讲机充电座拆解(PMPN4527A)

楼主(2023-09-05):
      车间新增了几台摩托罗拉GP338D+对讲机,对讲机肯定是不能拆了,中午趁领导午休,把配套的充电座拆给大家看看。

先来两张整体的

对讲机型号GP338D+

看看配套电源适配器,14V1A,以前都用工频变压器的,这次换开关电源了

看看今天的主角

底部,各种信息,马来西亚生产

前面,摩托罗拉标志

后面,就一个5.5DC插座

侧面,充电指示灯说明

下面开拆,四角橡胶垫拆开,四颗T8螺丝

拆开看到主板,原件还是比较多的,部分原件涂了三防漆

看看主板细节(因为手机和灯光的原因,不是太清楚,看看就好。)

拆开主板中心一颗T8螺丝,看看主板背面,原件不多

上壳背面,上部充电弹片,下部指示灯导光片

底壳,模具质量不错,光滑无毛刺,外壳用料也很好,看上面日期标志应该是22年1月生产

完了,拍的不清晰,各位将就看吧。

网友:
MOTO对讲机也是信仰级存在了,好机器

网友:
内部看着还行

网友A:
这个14V=1A下面那个横是虚线的是啥意思???

说实话14V的规格我咋感觉有点不对头,不会是还是工频变压器吧,毕竟多数开关电源都是12V的...

网友:
正品,做工不赖

网友:
鬼子的做工真的是不错。。。。。

网友:
对讲机看着漂 亮,充电底座做工不 错

网友:
强迫症喜欢这电路

网友:
是好东西 但是坑钱 带协议控制的 不是原装充不了电

网友:
单片机通讯的,估计电池也是有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4V=1A下面那个横是虚线的是啥意思???

说实话14V的规格我咋感觉有点不对头,不会是还是工频变压器吧,毕 ...

直流带点脉动……

网友:
我这很多368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4V=1A下面那个横是虚线的是啥意思???

说实话14V的规格我咋感觉有点不对头,不会是还是工频变压器吧,毕 ...

那就是标准的直流标识符号

网友:
带数据通讯和温度检测的吗

网友:
真奢侈,信仰级

网友:
板上看到12个20欧的电阻。

网友:
用那么多贴片电阻代替一个大功率电阻!

网友:
土豪单位,338D人民币四千多一台!

网友:
好东西,外出的时候用可以的。

网友:
这充电座做工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