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1v锂电钻如何外接24v电瓶使用?高过22v就保护

楼主(2023-09-05):
刚刚我朋友拿了一个电钻问我锂电池坏了能不能外接电瓶使用,他刚好有几节电动车拆下来的12v电瓶。
电钻电池是21v的,拆开一看,5节电池有一节漏液短路了。把电池拆了之后飞了两根线接到稳压电源,发现在21v可以启动,但是超过22.5v电钻就不钻,说明电钻有超压保护。而两节电瓶串联,电压一般都在24-26v.接到电钻上肯定不钻。有什么简单
点的办法能让电钻用24v电瓶吗?

进展:19点的时候花11块钱买了一块400瓦升压电路。我的开关稳压电源5a的都可以带起(启动的时候4.5a),这个最大电流15 安应该没问题
等到货了在说说使用效果
用升压板有一个好处就是只用带一块电瓶就行了

9.8最终结果
400w升压电路,调到21v接12v电瓶使用正常

网友:
直接买新池吧...

===================

网友A:
网上不是有卖降压模块的么,能不能用

网友:
我12v手电钻  直接接的笔记本电源18.9v  使用效果杠杠的,我是拆开电池从B+  B-接线做的一个2线12mm的航空头      笔记本电源改个航空头就完美使用又漂亮

你的保护了估计是你直接驱动了,你可以试试把24v接在电池里面,让电流经过保护板

网友:
串几个0.7V压降的二极管

网友B:
DC-DC 变换,24V-20V,要选 那种承受电流20-30A的。。。。

网友:
串10个30A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DC 变换,24V-20V,要选 那种承受电流20-30A的。。。。

电流应该不够吧

网友:
接细一点长一点的电线,线损就给降下来了

网友:
你是把电池接保护板在接电转?保护板过压保护。去掉保护板直接接电转就行了

网友:
最简单的还是串二极管

网友B:
空载也就1-3个A,堵转了电流会大一些,但也肯定会有保护,人手持的也会松手。所以2-3十个安培应该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载也就1-3个A,堵转了电流会大一些,但也肯定会有保护,人手持的也会松手。所以2-3十个安培应该够了。 ...

哦,明白了,谢谢,看来我也要弄个给我的电钻直接供电的电源了

网友:
降压模块吧

网友:
等400瓦升压板到货了看看使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不是有卖降压模块的么,能不能用

买升压模块了,升压的可以只用一块电瓶

网友:
买个降压模块就行

网友:
降压模块使用效果说说

网友:
电瓶别充满  就不行吗?   充满再降压    多此一举  也不能提升效率

网友:
好家伙,头比身子大。把漏液电池换掉多好啊,用第三方电池,直接把保护电压改高点就行了,无非就是改一下电压比较器分压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