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有22123主控吗?这款怎么量产?补充了

楼主(2023-09-05):
谢谢。

软件检测不出主控。
拆出来是这种黑片
求帮忙,指点迷津

刚刚测出来了,更新一下帖子

这种能搞吗?

网友:
黑胶的吧?怎么量产我也不太清楚了

网友:
找找建荣之类的工具,不行就穷举

网友A:
就是再检测不出主控你也发个CG图 VID/PID也可以参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再检测不出主控你也发个CG图 VID/PID也可以参考啊

刚刚检测出来了
截图更新。

网友B:
这样的黑胶一体盘还是别折腾了,本来颗粒就很差,折腾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黑胶一体盘还是别折腾了,本来颗粒就很差,折腾意义不大

现在的内容删不掉。不能格式化。
想搞一下

网友(2024-03-05):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内容删不掉。不能格式化。
想搞一下

量产出来没有?给你一样的,找不到量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