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x79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23-09-05):
我的x79主板出现故障了,接电源后按开机键没反应,电源和cpu散热风扇都不转但是南桥发热.坛友们,主板是哪里坏了?麻烦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不转说明没开机。

不开机还发热说明是靠待机辅助电源供电发热的。

南桥主要同各种外设,也容易坏。

所以猜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短路 造成发热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转说明没开机。

不开机还发热说明是靠待机辅助电源供电发热的。

好的,谢谢。

网友B:
路过。。。
我是那个吹南桥的。。。
一旦南桥待机发热 。。。
就要练习吹南桥了。。。。
而且南桥片很贵。。。。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
我是那个吹南桥的。。。
一旦南桥待机发热 。。。

谢谢,那唯有放弃了

网友:
南桥短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转说明没开机。

不开机还发热说明是靠待机辅助电源供电发热的。

找个bug卡先跑一下最好,如果南桥出问题后不启动,很难修

网友C:
主板不触发,而南桥又发热,排除IO问题就是南桥坏了。市场销售的X79寨板的南桥都是从旧主板上拆下来的,而且往往不是“X79"而是H61或B75之类低端芯片。拆机芯片+极端简化+最差用料,这些寨板往往缩水到无可再缩的地步,质量非常感人。

网友:
先测试电源,单独测试,量待机电压是多少,然后短接启动线,看能否启动电源
然后电源连主板,量待机电压是多少,与上一步量的差异有多大,按启动按钮时,量电源接头启动线是否有跳变(此步之前应该量主板待机电压输入端对地电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不触发,而南桥又发热,排除IO问题就是南桥坏了。市场销售的X79寨板的南桥都是从旧主板上拆下来的,而 ...

好的,谢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