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鱼缸里的感温探头。

楼主(2023-09-05):
家里的鱼缸温度显示异常,

鱼缸温度99度,
虽然养的是热带鱼,但开水,不变鱼汤了么。
剪断感温头,显示0度。
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鬼。
酒精侍候。
有二条线,一红一黑,但这个应该是个热敏电阻,
应该不分正负极,我猜的,不知道对不。
热缩管。挺厚的。不起防水做用。
不锈钢壳里面注胶了。
真难拆,生怕划伤手。
出来了,就这么了一个圆形的东西
这里面像是一根导线。没别的,线让我扯断了。
分析里面就是这个空气头,套了一个不锈钢壳。
空气头里就是一段热敏电阻。
不知道阻值多少。
忘量了。

谢谢观赏。

楼主:
图片有点窜了,顺序自己脑补

网友:
虽然手里有好几个,但是还真没想过要拆这东西

网友:
这和热水器的差不我的。

楼主:
阻值上某宝查了一下,基本都是10K的热敏电阻,
手头上有几个玻封的热敏试了一下,
50K的没反应,10k的温度基本正确,
这个东西就是大致温度。没那么精确。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家里也有,一直没想到是什么原理,谢谢

网友:
鱼缸温控,热敏电阻控制在1-2度范围内没问题。

网友:
常用的感温探头一般就这么几种:热敏电阻,10KΩ(25℃)的居多,家用温度表、锂电池里面的测温电阻都是这种;热电偶,主要是工业测温用的比较多;测温二极管,电磁炉测温用的比较多。

网友:
空调是用的感温探头也是这种,这种应用很普遍!

网友:
里面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分享。

网友:
精度好的是PT100 或PT1000 工业用的多,需要信号放大处理,热敏电阻输出信号处理简单在精度不高的地方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