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四通阀

楼主(2023-09-05):
以前拆过4分的,这次拆的是2分的,结构大大简化了。

01、全塑料阀体,两路四个水管快插接口,插2分PE管。

02、A路进出水口,无方向。

3、B路进出水口,有方向。

4、四枚不锈钢螺丝。

5、A路通道是直通的,中间有开口进入活塞室。

6、阀芯,A、B两路通道各自独立的活塞膜,安装在支架环两面,膜外圈有凸起的密封环,与壳形成密封。

7、B路水通道,水进入活塞腔后从出孔流出,若B通道活塞膜受A路活塞膜传导过来的压力贴紧这B路中间环形凸起时,B路水流中断。

8、外圈为活塞支架,内芯可活动,为活塞推杆。

9、单向的,A端可推向B端,B端向A端受限。

10、A、B通道的活塞膜形状不同,A通道活塞膜受水压力面积大很多,B通道活塞膜仅中心部分受力。

早年拆的大口径四通阀结构复杂得多,B通道通/断原理与电磁阀类似,受控制通道压力对通/断控制没什么影响,可能是为了降成本吧,这种小口径四通阀受控制通道压力对通/断控制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看不懂原理

网友:
头回见塑料四通阀拆解

网友:
难道是空调上用的?看着不像啊

网友:
没看懂原理

网友:
还带关闭功能?那还叫四通嘛?

哦哦哦哦,阀,哈哈哈哈

网友:
净水机上的

网友:
还以为是拆空调的四通阀呢

网友:
这四通阀真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净水机能用到四通阀?

网友:
看来是4孔2通的 非4通。

网友:
看了楼主的拆解,结合某博客中的结构示意图,大致看明白四面阀的工作原理了。
看起来A通道(控制通道)的膜片与B通道(受控通道)的膜片大小差不多,但是由于中间那个传导压力的滑块的纵截面是丁字形,A通道膜片起作用的面积是丁字的一横所对应的面积,而B通道膜片起作用的面积是丁字的一竖所对应的面积。有点类似按图钉,只要B通道的压力不是比A通道大得太多,那么丁字形的滑块就会向B通道一侧运动,从而抵住B通道中间那个较小的出水口。一旦出水口被抵住,B通道膜片能产生压力的面积又进一步减小为中间小环所对应的面积。也就是说,这个阀门在关闭瞬间有一定的”正反馈“作用,这就会产生一定的控制压力回差。即当A通道压力在从低往高变化达到某个压力值导致B通道被关闭之后,A通道压力如果反过来从高往低变化再次达到先前关闭B通道的压力值时,B通道不会立即打开,而是必须等A通道的压力下降到先前关闭压力之下的某个值时,B通道才会被打开。回差存在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A通道压力在某个值附近波动时导致B通道立即发生反复的通断变化。 类似电路中的”施密特触发器“。

那个套在丁字形滑块外面的圆环,估计作用除了为滑块提供限位导向作用外,还为B通道的膜片处于丁字形一竖之外的膜片提供一个支撑,避免B通道膜片在一竖以外的部分因为较大的压力而发生较大的形变被撕裂。

至于为什么把这个圆环单独做成一个零件,而不是直接与某半边外壳做成整体,可能是因为受到注塑工艺的限制不太方便吧。坛子里懂注塑的大咖很多,可能拿眼一扫就明白是咋回事了。

网友:
四面阀,不是四通阀,同开/同关的作用

四通阀是另一个东西

网友:
和想象的不一样啊,又长见识了:)

网友:
说一下我的理解。

纯水机有一个进水口,两个出水口:纯水出口和废水出口。 纯水口在不需要纯水时需要关闭,但如果只用一个阀门的话,就必须设置在进水口。进水口一关,纯水和废水就都没有水了。

这样看起来最简单,但可能由于纯水出口敞开着,从RO膜壳到放水口之间一般会有长长的管道处于开放状态让人不太放心卫生问题的缘故,纯水管出口处总是会设置一个阀门的。由于纯水机有两个出水口,仅仅在纯水出口处设置阀门不足以完全关闭水流,所以还必须有另外一个阀门。这个阀门可以装在进水口也可以装在废水出口。 无论装在哪里,关闭纯水机时必须关闭两次阀门。

即便另外一个阀门是装在进水口的,纯水出口处的阀门也必须关闭,因为装这个阀门就是怕细菌灰尘进入纯水管道的。 这样一来有些用户就会觉着比较麻烦。早期录音机单单按下录音键并不能真正进行录音,而是必须用另外一个手指同时按下播放键才能开始录音。虽然这样的设计是为了防止误抹重要磁带资料,但在许多事情上用户追求方便的愿望总是强于追求可靠性的,于是给普通听众用的录音机就开始流行仅需按下录音键一个按键,播放键也自动被按下的设计了。与此类似,四面阀就解决了分两次关闭阀门的麻烦,当A通道的压力增大时,通过水压让B通道也随之关断。安装时让纯水通过A通道,进水或者废水通过B通道。打开纯水阀门放水时,A通道几乎没有压力,于是B通道也是畅通的。当关闭纯水阀门时,A通道由于一端被堵,压力就会上升,上升到一定数值就会让B通道关闭。无论B通道接的进水管还是接的废水管,都将彻底关断纯水机的水流。当然实现这个功能不一定非要用水压,利用齿轮或者连杆拉绳等机械措施让两个阀门联动,关闭其中一个阀门时另外一个阀门跟着同步关闭也是可行的

由此可见四面阀的存在仅仅是将关闭两次阀门的操作,简化成了关闭一次操作。这个意义真是非同小可。

但是对于喜欢折腾的用户(这样的用户永远存在,因为时至今日还有人对手动挡汽车情有独钟),完全可以不用四面阀,干脆就用两个阀门分别控制纯水口和进水口或者废水口好了。这样还有个好处,只要先关闭纯水口阀门,延迟关闭进水口处或者废水口处的阀门,就可以手动完成冲洗RO膜的操作了。 当然要想实现纯水置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阀门和零件。如果不在乎自动置换,也可以通过按照一定顺序和延时手动控制各个阀门来完成纯水置换。只要不是每天重复许多次这样的操作,这个过程其实还是蛮有趣的。

网友:
还以为是空调四通阀呢

网友:
饮水机上面的?我还以为拆的是空调上面的

网友:
看不懂用来做啥?

网友:
大概是用一路水压控制另一路水通断的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