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做了个逗自己玩的直流2.5V基准电压

楼主(2023-09-05):
做了个逗自己玩的直流2.5V基准电压,用431做的看图!2.5v是挺准的,那个1.05V是降压板调出来的,想搞个1v就差0.5v!!!

网友:
楼主这个棚搭得,,,,,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网友:
DIY本来就是玩。

网友:
哈哈,内部还很复杂啊

网友A:
玩呗,精度够用就行

为啥楼主用了升压板

网友B:
月光宝盒   牛   那个1。05 干什么用?

网友C:
怎么感觉这么几个表都有点不一样

网友D:
难道1.05伏是电位器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呗,精度够用就行

为啥楼主用了升压板

那个是降压板,想搞个1v电压,无奈调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月光宝盒   牛   那个1。05 干什么用?

想搞个1v无奈降压板调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这么几个表都有点不一样

是的呀,都不一样,差不就行,本身就是逗自己开心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1.05伏是电位器分出来的

是降压板调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降压板调出来的

你真是个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真是个人才

和你的584差远了!!!

网友:
看到你这个2.5V基准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也做过一个类似的,好久没联系了,哎。

给你几点建议供参考哈:
1.TL431常见的精度有3种,A档0.5%,B档1%,C档2%,如果要用TL431做基准的话最好先确定下用的TL431是哪个精度等级的。建议用A档,至少B档吧,C档还是算了。但是就算A档0.5%精度其实也不高,电压范围是2.487-2.512V,也就一般用用,在精度要求高的场合还是不够精准。
2.DCDC模块输出电压精度很低的,还有 巨大的纹波,还不如在TL431的2.5V基础上通过电阻分压出来的准。
3.好几年以前数码之家流行过一阵拆机高精度基准的风,当时我也做了个AD584LH的基准,当时几块钱的玩意儿,精度比TL431高的多,具体指标忘记了。如果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考虑下弄个类似的拆机基准,即使没标定过的也比TL431强。
4.几年的DIY经验玩下来,万用表精度上稍有误差基本无所谓的。比如量个3.3V电压,只要在3.2-3.4V之间都没问题,稳压芯片也有精度的,不可能输出刚好3.300V,鬼知道是表不准还是LDO误差大导致的量出来不是3.300V。想想为嘛标称电压是3.3V、4.2V、5V,而不是3.300V、4.200V、5.000V,因为本身对精度要求就没那么高。

网友:
没有高档位设备标定就没意义

网友:
搭棚的都HiFi!

网友:
431其实不是2.5v正常的应该是2.495v,所以说如果买的正品,精度其实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