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东成石材切割机/开槽机加润滑油(Z1R-FF-135)火花很大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3-09-05):
东成开槽机拆开加点润滑油!1500w功率带软启动!大家看看运行火花很大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火花大一般是转子问题,用砂纸打磨一下吧

网友:
我的威克士20V手电钻也是停止就喷电火花,有刷新机也是一个鸟样。

网友:
感觉用了很久了。已经够本了。

网友:
要换碳刷了吧

网友:
清理一下换向器沟槽里面的碳粉,然后测测相邻两极之间的电阻,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按照楼上的方法处理后还是火花大的话,就是转子问题了。

网友:
更换碳刷,再不行换转子。

网友:
换碳刷,打磨转子换向器,还是火花大就是转子有问题

网友:
换碳刷试试

网友:
换碳刷,把换向器用细砂纸打磨一下。有碳刷电机火花都大

网友:
转子用砂纸打磨光亮,再把碳刷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啊,你这个工具工作环境决定了他就是这个样子,粉尘造成换向器磨损,接触不够光滑就会形成间歇性短路火花

网友:
换向器磨损大,导致碳刷与其产生接触不良,用零号砂纸将换向器打磨光滑,换新碳刷就可以改善工作时火花大的问题。

网友:
目测转子可能是好的,只是换向器污垢较多,也不够平整,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再清理(酒精清洗)一下换向片之间的缝隙,换一对新碳刷试试。

网友:
依据二楼的作吧

网友:
工作环境没办法。

网友:
突然火花大的基本上是转子绕组有烧坏的。

网友:
换向器用细砂纸打磨光滑,换向器槽里清理干净

网友:
火花大一般都是转子的问题,先用砂纸打磨好触点,再清理触点缝隙,一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