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不知啥用途的“推杆”?

楼主(2023-09-05):
就是它:

撕下纸贴

另一面有4个自攻螺钉

拆开

黄铜的微型齿轮减速器

12v电机/减速器输出轴扁形头/接驳滚珠轴承里的丝杆

电源线接在pcb带上,还有一颗3极管?

伸缩杆动作时触片在pcb上滑动

伸缩杆端部的3个触片,中间的断掉了

这玩意只有打火机大小,不知干嘛用的?

网友:
汽车的电尾门知道不?
没车也可以给你的柜子门搞一个,要不电脑机箱搞一个

网友:
N20电机推着这么大的杆?
不可想象
手里有几个N20,改天试一试扭矩

网友:
这东西改遥控门锁是不是可以,不知道会不会开锁关锁太慢了

网友:
这几个东西都挺迷你

网友:
前面加根棍儿,再弄个架子,做成小电影里的那种炮架,一流

网友A:
做个自动开窗或关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自动开窗或关窗器

标贴上有180N字样,就是说有18公斤的推力,开闭窗户应该够用。

楼主:
今天抄了一下滑动触头电路,查到“3极管”型号“A7W”是双2极管,电路如图,不知怎么伸缩的?

网友:
开动脑筋,很有玩头啊

网友:
改个手持电动螺丝刀吧

网友:
不能伸缩,改电动螺丝刀最合适。

网友B:
改电动螺丝刀好像挺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电动螺丝刀好像挺合适的

电动起子倒是改成了,就是转动有点慢,不知道提高电压会不会转速提高?

网友:
一伸一缩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