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不知啥用途的“推杆”?~不怎么重复发了2遍,请老板删除一个吧

楼主(2023-09-05):
就是它:
撕下纸贴
另一面有4个自攻螺钉
拆开
黄铜的微型齿轮减速器
12v电机/减速器输出轴扁形头/接驳滚珠轴承里的丝杆
电源线接在pcb带上,还有一颗3极管?
伸缩杆动作时触片在pcb上滑动
伸缩杆端部的3个触片,中间的断掉了
这玩意只有打火机大小,bu z

网友:
有电机、有减速器,改电钻啊!!!

网友A:
看起来输入只有两根线,里面带换向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输入只有两根线,里面带换向触点

应该是靠触点变换达到终点停止/断电;再通电返回切到达起点停止/断电,3极管当是应付行程中遇阻返回吧?

网友:
30n不知道改电动螺丝刀怎么样

网友:
电动锁执行件?

网友:
汽车空气内循环/外环切换机构的推杆?

网友:
这个像是电缸,不过又这么小,推拉力量不知道有多大,也猜不出用在何处

网友:
看着还挺精致的。

网友:
可以改个电动螺丝刀

网友:
这个齿轮箱好复杂好精密啊

网友:
能利用起来就好了

网友:
还挺精致的

网友:
一直想要一个这玩意,改造手机开门,成品貌似不便宜的样子

网友:
这个电机和减速器和小电动螺丝刀有点像

网友:
挺精致的推杆

网友:
看上去很精致的,  修一下吧

网友:
这推杆比较精密,修好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