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家用电梯的门刀控制盒,百思不得其解停电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23-09-05):
家用电梯,手拉门用。
所谓门刀,就是固定在电梯轿厢上,用来控制开关门锁(开关门还要手拉)的象菜刀一样的设备,而这个控制器盒就是控制它开关用的。

插接端子,HC端子接轿厢顶盒的开门信号和电源,MD端子就接门刀,HMD端子没用。

拆开看一下,里面就是两个继电器,一个24v的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是24v,8.3a输出,看做工还不错,毕竟电梯上使用,要求高一些。

两个继电器,如果没猜错的话就是用来切换输出正负极的,实现开关门锁

板子拆下来,竟然是4层板,拆掉继电器,测量每一个焊盘导通情况,画出内部连接图

果然不出所料,OD1接开门继电器,CD1接关门继电器,CM1接24v+,当OD1高电平时候,开门继电器吸合,MD输出正向24v(和图上标的方向一样),当CD1高电瓶时候,关门继电器吸合,MD输出反向24v(和图上标的方向相反)。
另外207,208和PE是交流220v电源,在板子上是直通绿色插座进开关电源用的。

那么问题来了,停电后,电梯使用备用24v电瓶,将轿厢下降至最近楼层,门刀是能够开锁关锁的,但是停电后220v电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开关电源并没有24v输出,如果说靠OD1,CD1和CM1的开关门信号的24v来实现,那么OD1,CD1这两个信号只接了继电器的线圈,在板子上没有接任何点,只靠CM1的24v+信号肯定实现不了开关门,207,208和PE跟板子上电路也都不通,那么这个开关锁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已知门刀除了接该控制盒的2个线,没有其他任何电线接到别的地方,真是伤脑经。

楼主:
注意继电器,默认是2-3,6-7通,吸合后是3-4,5-6通,两个继电器的2脚没有接任何电路,CD1,OD1信号分别接到两个继电器的1脚

另外注意一下,这里靠双继电器还实现了互锁功能,例如先输入开门信号,开门继电器吸合,关门继电器的8脚接开门继电器的7脚,电源负极就被切断了,即使再输入关门信号,关门继电器也不会吸合,防止造成混乱。

网友A:
电梯的东西还挺复杂的

网友B:
记得以前的老电梯停电时如果轿厢平层是可以从桥箱内掰开轿门,轿门打开时门刀带动滑轮打开厅门门钩而开门的,也就是可以理解为纯机械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的老电梯停电时如果轿厢平层是可以从桥箱内掰开轿门,轿门打开时门刀带动滑轮打开厅门门钩而开门的 ...

这个不是,停电后轿厢到达平层,可以明显听到门刀开锁的声音,然后就可以拉开门了,人出来后关门过一会,门刀又会关锁,然会门就拉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梯的东西还挺复杂的

其实家用电梯并不复杂,无外乎一个主机,钢丝绳牵引轿厢上下移动

复杂的部分是安全装置,安全钳,限速器,光栅,而每一个安全装置都有传感器,出问题后电梯会立即停止。

网友:
会不会实际安装时备用电池用转接线和这个电源并联

网友C:
这个是中间继电器去控制更大的接触器

网友:
考虑失电状态下的逻辑。

网友D:
断电的时候看看这个板是否有电就知道了,如果有电,那就是有另外的通电线路,如果没电,那就是在其它地方还有一个断电时的控制板,有电时用轿厢的板手动控制,断电时备用电源下至低层平层后自动输出开门

网友:
自己摸索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中间继电器去控制更大的接触器

感觉是个电机或者电磁铁之类的玩意。。。
外面有控制信号和负载两个插座。。。

网友:
主要内容都是电源,控制部分其实就接触器这些地方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电的时候看看这个板是否有电就知道了,如果有电,那就是有另外的通电线路,如果没电,那就是在其它地方还 ...

这个不好测,因为这个控制盒是放在轿箱顶上面,而只有电梯正常运行状态下才会动作,在电梯检修状态下是不会动作的,电梯正常运行状态下人站在轿厢顶太危险了,且还要切断总电源,让电梯不受控运行,实实不敢。

现在确定的两点是:门刀只看到有一条两芯线连接到该控制盒,没有其他线接到别的地方去,停电后220v电肯定是没有的,因为轿厢内灯是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