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nad的cd机被前机主插220烧了变压器初级线圈还有救吗?

楼主(2023-09-05):
nad的cd机被前机主插220烧了变压器初级线圈还有救吗?

网友A:
拆开看看最好,说不定是烧了保险。

网友:
要是工频变压器的有可能是保险烧了,还是上个内部图看看

网友B:
200块钱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最好,说不定是烧了保险。

看了变压器初级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块钱收了。

200少了点吧?

网友:
拆开看看再说吧

网友:
如果是变压器,内置保险烧了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拆开看看说不定变压器内部保险电阻坏了。

网友:
烧了正好换一个220v变压器

网友:
110V供电的?

网友:
换一个没难度,不过你要先知道参数

网友:
网上有定制变压器的,我以前定做过,价格也不贵。

网友:
重新绕制初级线圈,如果觉得麻烦直接换个220v的变压器。

网友:
一般里面是工频变压器的,换一个就是

网友:
直接换220的,原来有几组输出?

网友:
换个变压器,前提是知道绕组输出电压

网友: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直接换变压器,省心,省力。

网友:
更换220V变压器一劳永逸,如果输出电压特殊,某宝有定制变压器的,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