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本地城隍庙送修的功放机

楼主(2023-09-05):
本地城隍庙主事送修一台功放,主事反应这个功放机话筒无声,而且主音量也关不小。试机,话筒声音大小正常,就是没有混响。主音量确实不能关小,关到最小,依然声音不小。开盖后发现,这个功放机是1998年产的老机子,主音量电位器竟然是带电机的。拆下前面板,仔细检查发现,不仅主音量电位器有问题,而且高音、低音、平衡、混响、主音量几个电位器都有问题。想想98年的产品,用了这些年了,电位器出问题也是正常的。于是就把这些电位器都换了。然后通电试机,高音、低音、平衡、主音量都正常,唯独还是没有混响。再细查话筒板子,初步检查没有发现问题,再仔细检查周围的阻容元件,也没有发现明显问题。估计混响芯片ES56028E损坏,在网上下单一个,经过两天等待,满意为装上就好了,谁知,装上后通电试机,故障依然没有混响。当时都想放弃了,回想到上次也维修过相似的问题,上次那个功放是话筒没有声音,当时也以为是混响有问题,于是就买了混响芯片,买回来还是不行,后来直接代换了两个4558.这次难不成又是这个4558坏了,于是,决定在试一下,更换了离混响芯片比较近的那个JRC4558后,通电试机,故障排除。

就是这台老功放

典型的当年的山寨机,不用说,其中一个变压器是假的

功放板,还不错,看功率管功率不是多大的。但是却是真正的四声道,两个主声道两个环绕(环绕芯片TDA2003)

四个大水塘倒是真的

这个板子有个最大的好处,前级板子分割成小块,音调部分是一块,信号输入选择部分是一块,话筒部分是一块。这一点值得点赞

准备拆下前面板

这个VFD荧光显示屏也不亮了,主事说能换的话,把这个也一并代换了,但是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荧光显示屏找不到型号,而且这个组件网上二手的都要计划七八十块钱

板子挺复杂的

这是该机的主音量电位器,原本想更换原装的带电机的电位器,后来一想,这些年了,都没有遥控器了,买个相同的也没有必要啊,还不如改成普通的。

就是这个芯片处理混响的,没有混响原本以为是这个有问题,谁知道更换了一个新的,故障依然如故。
后来更换一个JRC4558,故障排除。

网友:
老原件不好配了,能修复的确不容易

网友:
城隍庙的东西,多少沾点神气啊?

网友:
咦,好特别的体验

网友:
城隍庙的城隍又可以愉快的听歌了,楼主功德无量啊,哦弥陀佛善哉善哉

网友:
98年的,还能用真是牛屁...

网友A:
两个变压器一个绕线了,另一个没绕,应该是假的。

网友:
两个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变压器一个绕线了,另一个没绕,应该是假的。

额,这就有点尴尬了,在那么多年前就开始造假。。。鸟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本地城隍庙送修

网友:
有点年头了,做工还还可以的,修一下还能继续发挥余热了

网友:
老功放了,估计坏了,有的配件不好找了。。。

网友:
一听到城隍庙我就想起了30年前成都的电子市场,坛友有没有30年前后在那里逛过的啊,说不定我们曾擦身而过。

网友:
楼主功德无量啊

网友:
到处都有城隍庙啊

网友:
真耐用二十年了

网友:
就记得潍坊的城隍庙肉火烧,竟然还有唱戏机

网友:
这种老货已经很少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