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美菱袖珍破壁豆浆机主板烧了

楼主(2023-09-05):
分析是电路设计的容量不够,继电器燃烧了

网友:
拆、换、上电试机

网友A:
电流过载了

网友:
换个大电流的就行了。

网友:
也太小了吧

网友B:
看三只都像继电器啊,烧的够厉害的

网友:
没烧透应该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过载了

感觉是设计缺陷,继电器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三只都像继电器啊,烧的够厉害的

黄色的电容,黑色的继电器一个控制加热大概5-600瓦,一个控制电机大概300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