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捡到的支付宝盒如何强行解绑

楼主(2023-09-05):
捡到的支付宝盒如何强行解绑

网友:
打开看有没有复位键

网友:
绑与解绑 都是软件方面的了,跟硬件关系只是一个ID串号

网友:
想知道怎么解绑的。但是好像要平台解吧

网友:
得从后台解绑吧,设备上没办法

网友:
设备上没办法,这东西别乱扫

网友:
没用的,解不了。

楼主:
还是蓝牙的方便

网友:
这东西别乱扫

网友:
LZ还是拆开来看下吧,这个外壳没啥看的

网友:
软件重刷一遍。

网友:
积分换了一个

网友:
要从服务器端解绑吧,不然谁都有能解绑,还怎么收钱啊

网友:
别绑定了,拆了当原件吧

网友:
得从后台解绑吧

网友:
好像看到一颗16M的flash芯片,明天去垃圾堆里找个同款拆储存

网友:
换块空白的记忆芯片试试

网友:
关于钱的东西,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

网友:
主要看屏蔽罩内芯片是什么方案,看能不能刷机。如果能找到开源代码的话,应该还有救。

楼主:
没有流量也无法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