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光影精灵4代

楼主(2023-09-05):
18年的机器,改成8+16内存,原装128G硬盘坏了,换了1T西部数据SN750SE的,1700元贵不贵?

楼主:
对方说无拆无修,就是加了内存条

网友A:
差不多吧,其他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被宰了,SN750SE这价格把前面的1砍掉差不多

也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其他配置呢

其他配置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其他配置呢

把1砍掉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