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标准的三段式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今天它说“不”

楼主(2023-09-05):
一、近段时间,给我的小毛驴充电,插个功率计看一下充电情况。

二、都是正常的三段式充电。充电器正常情况是越充电流越小,都是50瓦左右充电器转绿灯,然后继续功率继续减小。我设定功率计监测到小于30瓦断开继电器,完成充电。

三、但是今天,就在今天下午,充电功率接近60瓦,功率没有继续减小,反而一路飙升,达到140多瓦。飙升差不多一个小时后,但它还能转浮充。最后是定时器4小时断电。当我查看这反常的情况,一摸电池外壳,发热啊,发热啊。

四、一般充电器充电电压充到59V,然后锁定59V,电流下降,降到0.6A左右会转绿灯。但是今天它不转灯,电流反向又升到2A左右,引起蓄电池发热严重。这,这,这情况,不懂怎么说。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特例,在快要转绿灯的时候不转灯了,继续加电流狂充,这不是要电池的老命吗?一个小时后还能突然转灯,搞不懂了。网友们也有发现大家的充电器有偷偷加充的情况吗?希望这次只是偶然事件。

网友:
这是电池“热失控”现象

网友:
是原装充电器吗?可能需要拆开看看了,我的一般前段功率105w,中间80w-50w,然后掉到16w最后3w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A:
      典型热失控现象,电池缺水了,要是没充鼓的话,加蒸馏水还有救

网友B:
好多种充电电池充满之后都有“负增压”现象,越充电端电压越低。以往还有专用充电管理集成块以检测出这种“负增压”作为充满信号来使用的,用这种方式可以不用考虑环境温度对电解液的影响。可惜当年我口袋银子不多没有玩过这种集成块。

网友:
电瓶缺水不转灯了,最后是充电器自带的定时功能起了作用,不然你这个电瓶就要被充鼓了

网友:
铅酸蓄电池充电过程中会析出水分,会出现楼主所说的充电电流突然增大,这就是缺水的明显征兆,也会让让胶体中的硫酸水加快蒸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让电瓶过热变形,尤其是天热和大电流充电蒸发更快,这也就是夏天电瓶特别容易充鼓的原因,发现早直接加水就好,时间长了加水也救不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种充电电池充满之后都有“负增压”现象,越充电端电压越低。以往还有专用充电管理集成块以检测出这种“ ...

这种方法最常见的是用在镍氢电池快速充电器上

网友:
所以我基本不用铅酸电池,没有哪个能活3年的。能搞锂电就搞锂电。

网友:
你这个功率计时器自研的?还是买的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热失控现象,电池缺水了,要是没充鼓的话,加蒸馏水还有救

这不是要电池的老命吗-----不知道你的电池用了几年了?这是电池老化的标志。如果频繁出现这种现象,建议加电瓶水

网友:
可能电池内部有短路,寿命快到了

网友:
就是电池不行了,加点蒸馏水试试看。

网友:
从充电器原理来说,你这种情况,大概率都不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热失控了,电池不怎么好了,电池彻底放完也会这样,拆充电器,把转灯电流调大一点,

网友:
如果是需要使用的,就换电池吧。

网友:
换电池吧, 现在的电池都是渣渣, 通勤一年就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