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修复一个异常ESP32开发板

楼主(2023-09-05):
研究墨水屏驱动,淘了几块ESP32开发板,带锂电池充放电功能的。

发现其一个一块插5V,单片机可以工作,放电池,不能充电,也不有逆变工作。不加电池,空载电池端子两端不到1V,正常应在4.1-4.2V。

测量电阻,输出短路,查了下电路图,怀疑输出电容环了或肖特基二极管坏了或芯片坏了。

逐个拆下输出电容,测量发现坏了2个,找块旧的电路板拆了2个换上。铬铁功夫差,不短路焊牢即可。

成功修复这块开发板。
附上芯片资料给需要的参考(TP5410,集充电逆变一体化的芯片)

网友A:
淘这东西就怕是锁的

网友B:
原电容这么小, 可以是6.3V的

网友:
干这活有风枪吹就方便了

网友:
ESP32看好多说带锁的,不敢买

网友:
自己动手真好,又省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电容这么小, 可以是6.3V的

输出4.2V,耐压估计是6.3V的

网友C:
看看大牛的焊工

这是我焊的,再修炼几十年就赶上大神了。嘿嘿

网友:
自己能动手真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大牛的焊工

这是我焊的,再修炼几十年就赶上大神了。嘿嘿

太强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淘这东西就怕是锁的

锁是存在于主控8266里面还是外置25x  要是外置里面换个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锁是存在于主控8266里面还是外置25x  要是外置里面换个就是

当然是里面,要是外置的那就不叫锁了

网友:
楼上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4.2V,耐压估计是6.3V的

楼主没看芯片手册最后一页啊,应该用耐压16V电容:
由于 LX 开关驱动晶体管关断时会产生一尖峰电压,电容的耐压值至少为设计输出电压的 3 倍。

以上引用内容复制自 最后一页“TP5410 测试使用注意”第2条的后半段内容: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 ... 9/1469779581886.pdf

网友:
电容算是击穿了吗?

网友:
照片质量太差

网友(2024-03-01):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