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型太阳能系统 DC-DC降压12V集中供电网络设备+NAS

楼主(2023-09-05):
折腾太阳能到现在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太阳能板也从最开始的两片100W发展到现在100W*3 200W*1共500W

我折腾太阳能最开始的目标很明确,给家里的7*24小时设备供电用,不间断是主要目的

用电设备主要有

  • 光猫*1
  • 红米ax6*1 (当ap用)
  • N5105小主机*1
  • J3160 4盘位NAS*1

前三者都是直接DC12V供电,后者用的机箱是迎广MS04,其自带1个250W的铜牌FLEX电源使用AC220V,因为nas的关系,最开始光伏系统供电流程为 光伏板 => MPPT控制器 => 60V铁锂电池 => 逆变器AC220V => FLEX电源供NAS|三个DC12V电源供光猫/AX6/N5105

后来发现这样DC->AC->DC二次转换效率非常低,总功率超过100W,太阳能板发的电都不够用,就想着直接DCDC降压 60V->12V 12V集中供电给所有设备。

要这样弄首先要解决的就是NAS的FLEX电源的问题,这个是AC220V输入的,必须换掉,市面上的DC-ATX模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开始我是直接淘宝买的DC-ATX模块,如下

到手后测试发现问题很大,12V纹波远超过ATX2.52标准,达到200多mv,为了我的硬盘着想,还是不要用了吧。

后面就在立创开源广场上找了个开源的方案手撸,这是我第一次打板做这类东西,过程还是挺曲折的,好在最终还是弄出来,测试一圈没发现问题,各路纹波都在标准之内,就用上了。

下一步就是找12V集中供电的DCDC降压模块,过程也是曲折,各种模块买了不少

后面偶然间发现新大陆,通信电源的拆机砖块电源模块,DCDC隔离降压,体积小功率大,隔离降压也更安全,起码不会因为前级短路直通60V把所有设备一波带走,缺点就是空载功率大,但也能接受吧

我的所有设备功率都不大,开机时的最大电流也不会超过12A,待机时更是在5A以下,找个15A的模块就够了,找了一圈没有15A的,找了个25A的,华为GDE25S12B,25块钱8元邮费

参数为36-75V输入12V25A输出

这模块空载功率实测48V输入3W,60V输入3.5W,我电池日常电源66V时空载3.7W,半载12.5A效率93.5%,我日常待机5A效率91%左右

发热还是比较大的,最开始裸板后面贴个小散热片使用,很热,为了稳定起见找了个INTEL散热器拆了给它装上,用一块洞洞板接上接出输出输出接口,还加了个开关,并且装上了一个4CM小风扇给他散热

小风扇12V直驱时噪声感人,我也用不上那么大的风量,找出之前淘宝淘的一堆降压模块装上,电压调到6V左右,基本没噪音且也可以把温度压住完全不热。

12V集中供电之前双路AC220V自动切换器也用不上了

另外买了个DCDC双路自动切换器

原接口为接线柱,修改了下

此切换器为mos管切换,切换非常迅速,切换电压可调,原为电压为低于10.5V切换,我调整为11.5V,用示波器看了切换速度,小于1ms,随便怎么切都不会导致后级设备关机。并且主供电恢复后也有3秒延迟才切换回去,这点很好。就是贵了点,这模块含运费60多块钱

另外我的市电12V是用一个台达12V12.5A砖块电源供给的,实测空载功耗仅为0.5W左右,5A效率也有90%以上。

此套系统的电池为一块之前给电动车组装的但用不上的60V30AH磷酸铁锂电池,目前已持续运行三四个月了,稳定性很好,其间遇到过12小时以上的停电也靠它实现不间断,还用逆变器满足了家里的日常用电。

现日用电量在1.7-1.8度电之间,天晴时日发电超过2.5度电,一般连续3天阴雨天才会导致太阳能电量不足切换市电。一旦太阳能发电满足供电需求,又会自动切换回太阳能供电,这个过程完全自动不需要人工干预。

发电量有富余时我会开启逆变器,晚上用台式机的电量也让这套系统来供给

后续:搞光伏发电三四年了,从为网络设备供电升级为全家供电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2448-1-1.html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改的挺好的,这样提高了转换效率。

网友A:
这个成本有多少啊,感觉要好几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本有多少啊,感觉要好几千吧

晒出的这些东西都不是很贵,光伏板和mppt控制器、逆变器都是太头,整齐这些花了3000多吧,具体各部件的价格可以看我的博客 https://skywing.me/archives/1725.html

网友:
值得学习的方案

网友:
工程非常浩大呀。

网友:
3000元,一天2.5度电,1.5元,2000天可以回本了。
城市很难有地方放太阳能电池。

网友B:
得需要多大的太阳能板才能每天晒出1度电。
我的鸽子笼阳台估计能放3~4个平方的板,但是只能晒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需要多大的太阳能板才能每天晒出1度电。
我的鸽子笼阳台估计能放3~4个平方的板,但是只能晒半天。 ...

正常200W板子一天有1度电,如果只晒半天,加到400W吧

网友:
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C:
小配件很多,像DC转DC好多,电池也有,奈何太阳能板跟控制太贵了,不然我也搞一个来方便,主要用于安防跟网络就可以,可能功率也不小,所以真的要弄起来的话应该价钱不低,而且自己半桶水的技术,担心弄到一般遇到技术瓶颈就歇菜了

网友:
这啥时候能回本啊

网友D:
一看就是住别墅的人,住平层楼是怎么都没法摆开500W的太阳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住别墅的人,住平层楼是怎么都没法摆开500W的太阳能的

农村自建房,500W的太阳能板占地大概3平方,我是放在自家蓄水池上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配件很多,像DC转DC好多,电池也有,奈何太阳能板跟控制太贵了,不然我也搞一个来方便,主要用于 ...

你这个要求不高,100W内可以解决,带个电池

网友:
又学到解决方案了,感谢

网友:
工程量不小

网友E:
好像没说用了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没说用了啥电池?

最后说了的,之前组给电动车用的但没用上的铁锂电池,60V30AH 1.8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