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氧浓度测试仪器

楼主(2023-09-05):
因为家里有病人,买了几台制氧机,也经常给朋友修理制氧机。

和制氧机打交道,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制氧机输出的氧浓度是否合格。有一次,一个朋友的父亲肺病突然加重,紧急送医,无意中将制氧机测试了一下,原来输出的氧气浓度是21%--也就是说,输出的所谓氧气和空气完全一样,怪不得病人病情突然加重。
但是转了一圈,测试氧气浓度的仪器,要么价格很贵,最便宜的几百元,贵的要上千,要么使用很不方便。
所以就留意能否制作一个测量氧气浓度和流量的装置。
看了了一下,某宝和某多多,类似的东西,就是超声波氧浓度传感器和配套的原件,倒是不少,价格比较贵,两三百的,三五百的,七八百的,东西大同小异,但是价格悬殊不小。
最后在某宝上遇到一个卖家,卖价相对便宜一些,一块传感器板子,加上一个液晶显示屏,电源,一共一百多元,简单组合以后,配上外壳,就是一个不错的氧浓度测试仪器。

网友A:
记得分子筛制氧机都有氧浓度显示,没想到成本这么高

网友B:
一个打火机的事   当然怕就不是   注意安全 后果自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打火机的事   当然怕就不是   注意安全 后果自负

打火机只能大致判断,但是含氧量到底多少,分子筛是否需要更换,还是定量测量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分子筛制氧机都有氧浓度显示,没想到成本这么高

分子筛制氧机上的氧浓度显示,有一小部分是真的,就是超声波传感器配套主控系统,显示真实的氧浓度。而现在市场上多数所谓显示氧浓度,只是根据流量来显示固定的数值,并不是真实的氧浓度。例如常见的某制氧机,流量为1的时候,浓度显示90%,流量调为2的时候就显示70%,但是到底出来的是空气还是氧气,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C:
这个不错,用的时候心里就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用的时候心里就有数了

对,这个小装置,可以方便地实时检测氧气含量和流量,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用的时候心里就有数了

对,无论是维修,还是使用者自己,能实时测定氧气含量都非常重要。

网友D:
这个和燃气检测的原理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燃气检测的原理完全不同

这个是超声波检测,同时检测氧浓度和流量。

网友E:
管里有水。怎么做好防水防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里有水。怎么做好防水防尘?

这东西怕明水,最好是在加湿瓶之前检测。制氧机一般都有多重过滤,灰尘到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的体会,传感器进水会影响精度,但过几天干燥后一般还能用。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

楼主:
五升输出的医用制氧机。家用的流量一般小一些,我的两台三升的时候能到94%,再高了就要下降。

网友:
一个很实用的设备了

网友F:
手艺不错,一百多直接干掉一千多的货

楼主:
有朋友问,制氧机上的氧浓度检测,如何分辨真假?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如果是真的氧浓度检测,开机的时候初始浓度是21%左右,随着机器运转,氧浓度会逐渐提高,如果制氧机是好的,最终会到90%以上。基本上几分钟度数就回稳定。
如果是假的,开机后意志显示一个固定数值(例如90%),自始至终不动,那肯定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艺不错,一百多直接干掉一千多的货

以前一直想买一个测氧浓度的仪器,但是价格还是比较贵,现在有这种方案,可以自己搞一个,非常方便。

网友:
楼主买纯氧气试一下这个浓度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