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发个国产1Ω线绕电阻测试图

楼主(2023-09-06):
我看到不少坛友准备万用表校验电阻是从1Ω到10MΩ。更大的也有人在用,这个要看表。但是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用1Ω的校验手持表,我觉得最低100Ω就足够了。1Ω,10Ω的意义不大,而且还都是2线的。
我也凑热闹贴个国产大号1Ω线绕电阻的测试GIF。
bz3

小电阻对于部分不带电流测量的手持表可能更有意义。做成分流器附件比买成品还是能省不少银子的。重发个老帖子的图片。0.1Ω。

网友A:
目前有什么表需要校准1欧和10欧?我是没见过,这种上电桥不香吗,100欧确实需要校准的表挺多的,不过我平时用香蕉头搭配电阻合成99.988欧的凑合用了,需要精度高的直接上电桥更好一些,
2.这个1欧电阻温飘可是真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有什么表需要校准1欧和10欧?我是没见过,这种上电桥不香吗,100欧确实需要校准的表挺多的,不过我平时 ...

所以我说爱好者没必要配这两只。
那个1Ω其实以它的定位看温漂不小了。
也可能你指的是我做分流器这只0.1Ω,是不错,就是测试过觉得挺好才想不如做个分流器给101和4222当附件。虽然可能几年也用不上一次。实际就是做完了测完了再没用过……

网友:
小电阻是为了测试用的!再退一步说,用1开头校准的手持表,其实也不多。所以,这些电阻主要是测试用!
小电阻挡比较特殊,很多人对于小电阻测量比较关心,有的表,你可能测量100Ω准,测10/1欧姆就不准了。比如有的表砍底数或者线性问题。
当然,你硬要说普通手持万用表不适合测量小电阻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现实中还是有很多人经常用万用表确认较小阻值的精度!所以,这个性能是有需求的。

网友B:
看开了,想开了,就好了

网友C:
很想知道测量阻抗大小和万用表的耗电量有没有关系。

网友D:
这么小的电阻,很多表的表笔电阻误差就不小了

网友E:
你是在炫耀你的设备

网友:
小电阻真难测

网友F:
表的电阻误差可能比这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在炫耀你的设备

不能算,我是用这些设备筛选出电阻做了个分流器。和为测而测不一样。
而且我连1Ω的图片都没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开了,想开了,就好了

这个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想知道测量阻抗大小和万用表的耗电量有没有关系。

略有关系,远低于背光和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电阻,很多表的表笔电阻误差就不小了

1Ω和10Ω在普通手持表上和100Ω的分辨率都是0.1Ω或0.01Ω(4.5)。普通表笔通常也处于这个范围附近。所以二线测试1Ω和10Ω想得到较精确的结果没意义。这个范围也就是看个定性和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的电阻误差可能比这大吧

这2个电阻精度是高于图上的仪器的。
其中1Ω是本身级别保证的。0.1Ω是背对背比较的,在6143测试时还有一个和1Ω一套的0.1Ω串联,没拍出来,只是把6143的测试拍出来便于理解。

网友G:
1Ω不一定是校准用途,估计是标定用的。
有个1Ω标准,参考一下还是可以的。
虽然从准确度的方面考虑,手持万用表直接测试1Ω没法测准。
手持万用表配合100mA恒流源4线测试,准确得多。不过那样测试起来会有点麻烦,有些人就喜欢直接测试,可能不一定要准确,例如5%误差都能接受那种。
虽然我自己不会去做2线的1Ω标准电阻(我前些天把DIY的贴片电阻参考板,1K及以下的阻值都改为了4线接法),但可以理解这样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1Ω不一定是校准用途,估计是标定用的。
有个1Ω标准,参考一下还是可以的。
虽然从准确度的方面考虑,手持 ...

4线并不比2线难做和麻烦多少。4线也可以用于2线场合。个人猜测可能是一些坛友不够熟悉4线电阻测试。所以可以多聊聊这方面的话题。把这个测试方法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4线并不比2线难做和麻烦多少。4线也可以用于2线场合。个人猜测可能是一些坛友不够熟悉4线电阻测试。所以 ...

是的,4线电阻不难做。做成2线电阻,应该是为了更好地直接插入手持万用表中。

网友:
DIY简易4线贴片参考电阻板,规格依次是1Ω 0.1% 25ppm、10Ω 0.1% 25ppm、100Ω 0.05% 5ppm、1KΩ  0.02% 25ppm。
用HP3478A测试,阻值分别是0.9994Ω、9.9930Ω、99.981Ω、1.00004K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电阻,很多表的表笔电阻误差就不小了

把表笔的自有阻值减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