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拍卖打黑的凯尔达电焊机看看内部好坏

楼主(2023-09-06):
本来是拍大有的电池的 刚好看到店铺还有电焊机就顺手拍下来了 139的价格无电源线和电流调节旋钮 网上19块买了个电流调节配件 20多块配了3米4平方电源线加上机子总价格180多块 看了下这款某鱼的二手裸机价格在400左右比网上杂牌新机还贵呀!到手忘了拍改之前照片上个商家原图

楼主:
到手内部有些小破损不知道是运输问题还是本来就这样 不过还好整理好通电完全没问题 打黑拍卖不包好坏的还有个大有电池也是139都是好的运气不错没买到坏的 下面是机子整理好的图片

楼主:
后面去五金店买了15米35平方焊把线还有焊把配件这些花了320块呀!网上那些杂牌电焊机加线全套都不要320呀 不过那些线都是铜包铝线就是了 对于那些单主板的杂牌机来说也够用了毕竟电流有限!  买线之前用钳表测了下电流峰值213A才下决心买铜线的还有就是也不喜欢铜包铝线!

网友:
感觉有点贵啊

网友:
感觉划不来

网友:
还额可以的吖,

   这机子看着不错

网友:
这机子大小也够迷你的,不过里面倒是装的满满的

网友:
确信是正品凯尔达。焊把线比焊机还贵了,整备后的成本,不如去买整机了。

网友:
15米35平方焊把线还有焊把配件这些花了320块呀

网友:
再去买个防尘套,包起后,找地方存放。

网友:
经常用的话还行

网友:
用料做共还可以吧

网友:
想搞个能焊不锈钢和铁的,氩气保护焊哪种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
成本不低啊

网友:
成本虽然是高了些,但用料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35平方线这么贵啊,有种酱油比螃蟹贵的感觉。

网友:
内部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这有点贵了啊线

网友:
电焊机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看上去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