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20年pdd买的DINGKKE-858d热风枪

楼主(2023-09-06):
当时110元买的现在关店了,但是淘宝好像还在卖

楼主:
后盖保险还有电源线都打的热熔胶没拆,火牛下面用螺丝固定的也不好拆就不拆了 不知道做工怎么样   现在买个300元以内的什么型号好点,其实平常用的也不多偶尔修修电子设备再就是更换一些设备接口比如一些老手机、老设备的micro usb这种脑残接口经常接触不良

网友:
老货质量可以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个人来说够用了

网友:
很多维修手机的店都用这种风枪

网友:
IC3是光耦吧,6个脚芯片好少见啊

网友:
也买了个几十块的,目前还没派上用场

网友:
描述

     8位单片机SN8P2722带有RISC-like系统,具有高性能、低功耗的特点。SN8P2722的IC结构一流,包括2K-word的程序存储器(OTP ROM),128-byte的数据存储器(RAM),2个8位定时计数器(T0,TC0),一个看门狗定时器,4个中断源(T0,TC0,ADC,INT0),1通道8位PWM(PWM0),1通道Buzzer输出(2K/4K),5通道12位ADC,8层堆栈缓存器。此外,用户还可以自行选择振荡模式,SN8P2722提供了4种不同的振荡模式给系统作为系统时钟,包括外部高/低速晶体振荡器、陶瓷谐振器和内部廉价的RC振荡器。另外,SN8P2722还包括一个内部16MHzRC振荡器作为系统时钟和一个低频RC振荡器在低速模式下使用(由程序控制)
特性

• OTP ROM:2K * 16 位
• RAM:128 * 8 位
• 8层堆栈缓存器
• 电平触发唤醒输入口:P0
• 1个外部中断源:INT0
• 1通道2K / 4K Buzzer输出
• 内置看门狗定时器
• 外部高速时钟:晶体,高达16MHz;RC,高达10MHz
• 大多数指令周期为一个时钟周期
• 支持乘法指令(MUL)
• 查表指令(MOVC)可寻址整个ROM区
• 内部低速时钟:RC,16KHz @3V, 32KHz@ 5V
• 内部高速时钟:16MHz RC
• 5通道12位ADC
• 3个内部中断源:T0, TC0, ADC
• 外部中断:P0
• 双向I/O口:P0, P4, P5

看起来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六角光耦现在电源上不多见了。

网友:
方案怎么样呢

网友:
我有个金卡思的。。

网友A:
现在老眼昏花,看成了20年前的858D了。

网友:
不拍个全貌

网友:
我买了个气泵呢种和936一体的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老眼昏花,看成了20年前的858D了。

老花症状一样

网友:
看来拼多多也不是一无是处

网友:
好像还可以

网友:
百元级别的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一般也够用。专业修手机的好像都买贵的快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