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废品站捡的4g摄像头

楼主(2023-09-06):
摄像头通电后可以,可以正常启动,找了个APP可以绑定但是显示离线,估计是欠费了,拆开内存卡插槽reset,按不下去,拆开看看吧,发现太坑了,没有reset按键,不过做工看着还可以,貌似可以焊一个卡槽上去,大佬看看能不能找到reset焊接点。

网友:
我也捡到一个类似这样的4G摄像头,欠费了的话你就不能查看,必须接网线到RJ45头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感觉有排电阻刮掉了?

网友:
擦擦还挺有成色的,不过这种摄像头似乎没什么搞头

网友:
没什么用,拆零件吧。

网友:
请高手回答

网友:
意义不大,拆点原件吧

网友:
把卡槽焊上,插个卡试试。

网友:
研究研究,能不能搞出直接手机APP控制,不经过平台

网友:
改成离线的。

网友:
很凑巧 看到了2035-CN

网友:
这种好像是云储存的吧,没有账号好像用不了

网友:
,你这个带网变的,直接接经过模块走网变的4根到电脑上试试能不能出IP地址,模块供电应该是3.3或者5V,实在不行还可以把eSIM拆下来,飞线到能改串号的随身棒子,再把棒子的串号改成4G模块上写的串号(物联卡一般都绑定串号),就可以薅流量,我试过,朋友拆了个共享电池的拆机保护板给我了,我就这样操作的,我拿去放车里给车机用

网友:
成色不错,不会搞,看看楼主如何玩

网友:
洗刷的挺干净

网友:
4G传输数据量不大

网友:
摄像头清理后还挺 新

网友:
擦洗后还是挺新的,但不怎么玩。

网友:
看着还不错,值得折腾折腾。

网友:
做工还不错,可以正常用的上还是非常超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