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铁威马F4-220 NAS图片吧,有个问题,第二个盘位这几年已经坏了两块硬盘

楼主(2023-09-06):
同事自用的NAS,插满了4块硬盘,第二个盘位这几年已经坏了两块硬盘了,其他盘位正常。

网友A:
看看硬盘温度?一般2、3盘位的硬盘比较热

网友:
背板有问题把

网友B:
是不是那一位的供电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硬盘温度?一般2、3盘位的硬盘比较热

你这么一说倒是有可能,2、3盘位被夹在中间,倒是有散热问题

楼主:
也有可能有问题,不过也有可能是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那一位的供电有问题

我也怀疑过供电问题,不过这玩意不是我的,我也只是帮他倒腾一下数据,就不操心这事情了

网友C:
是不是电容失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过供电问题,不过这玩意不是我的,我也只是帮他倒腾一下数据,就不操心这事情了 ...

也是,对方都没开口,咱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网友D:
别人的东西不太好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自己的就可以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容失效了

没敢动手拆开,不然回头硬盘再坏数据丢了可得落不少埋怨了,只帮他把RAID重建了,数据倒腾倒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人的东西不太好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自己的就可以随意了!

可不是,用这个玩意的人都比较看重数据,你给他折腾折腾,回头他丢数据了,可得落下不少埋怨

网友:
散热,供电都有可能,甚至只是运气差,硬盘的事情说不清

网友:
应该是供电出了问题,量一下

楼主(2023-11-12):
引用 网友E:
围观一下

散热不好,别围的太紧

网友:
群晖主机侧面是LOGO,也是散热孔,散热风道设计我感觉和吸尘器差不多,风道越通透,过滤器效果越明显,定期清洁才是王道。

网友:
我还是更加信任群晖的质量

网友:
坏硬盘最常见的原因是电源问题。